请教KK飞KT固定翼

楼主(2012-12-31):
从视频网上看到KK飞控的KT固定翼飞行视频。很想试做,哪位有固定翼的刷写程序,请传给我。谢谢!

网友:
kk感觉不好使啊

网友:
进淘宝吧!

网友:
原来固定翼都是这么玩儿的啊。。

网友:
固定翼用KK比较合适毕竟只要3轴角速度传感器就够了,加速度是摆设

楼主:
已找到,封贴。
http://www.kkmulticopter.kr/index.html?modea=xxcontroller

网友:
昨晚,我也把我的KK刷了固定翼程序,装上了,还没试飞呢!

楼主:
我刷了固定翼的配置文件。但不知道KK板与接收机如何接线。不知道电机(电调)线接在那里,还请大侠帮助了。谢谢!

网友(2013-05-07):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