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传450,试飞炸断了两支尾桨夹连杆,有图求真相!

楼主(2013-01-01):
试飞调机,有一次尾桨打地了。若干分钟后再一次推油门,机机还没有离地,
只听“啪”的一声,感觉有什么东西脱离了机体。赶紧收油,在地上找到
两支断下来的尾桨。仔细看是尾桨夹到滑块的连杆断了。

有点不解,这东西怎么会断,而且断得如此对称。感觉是在尾桨旋转时被
甩出去的。居然同时把两支桨都甩出去了。

下图:断掉连杆的机尾滑块

下图:断掉连杆的尾桨夹与尾桨

# 以下为2013-01-07的补充 #
原因已查明,尾桨夹忘打螺丝胶,导致尾桨射出去了,
捎带拉断了连杆。
机机已修好,供大家借鉴了!

网友:
是不是浆装反了?

楼主:
肯定没反。之前已经试飞了两块电,这是第三块电。
这次主要是想通过试飞再细调油门跟螺距曲线,想找到最舒适的手感。

有个不利因素就是地面太光滑,起飞难以直上直下。
应该是因为前次尾桨打地,连杆出现了内部断裂,
这个很难发现,所以再次推油的时候就出现了实质断开。

网友:
你给水平垂直尾翼下面加个东西垫上

网友:
炸成这样还真第一次看到

网友A:
螺钉断了?还是没有螺钉胶退出去了?

网友:
连杆是被扯断的,真正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桨夹螺丝断了或松了。

网友:
应该是尾桨射出去后,扯断了连杆

网友:
是不是射桨了

网友:
请楼主再看看桨夹里的横轴螺丝断没断,或者松脱。连杆只是表像呀!看那形状就不可能是那个受多大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钉断了?还是没有螺钉胶退出去了?

應是沒打膠

网友:
应该是没拧紧!或是滑丝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一般打地都是扫伞齿。楼主那个应该是楼上说的原因。

网友:
打地打了几次,换了N个伞齿什么的,依然正常服役,还没见断成这样过,而且感觉就算是连杆自己断了也不太会射桨,最多自旋…但是射桨的话,那力道是很有可能把连杆甚至整个尾推部件给扯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