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用锂电池,必须接转接线吗?

楼主(2013-01-01):
看天9的说明书,说如果用锂电池必须用配的转接线(锂电降压器)。
但是天9的电池盒是8个AA电池也就是说12V,那么用3S的锂电直插不就行了吗?

网友A:
是的,我买的是天6是直接插上3S锂电池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买的是天6是直接插上3S锂电池用的!

天9II的说明书13页写着“标准3S--12.6V锂电池,配以本机标配的【锂电降压器】使用;”,其实3S就是三个锂电串联,4.2V X 3 = 12.6V而已,跟八个AA电池1.5V X 8 = 12V相差不多,这个降压器到底要不要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9II的说明书13页写着“标准3S--12.6V锂电池,配以本机标配的【锂电降压器】使用;”,其实3S就是三个锂电 ...

不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开。

开什么?

楼主:
顶起来,请教天9的玩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什么?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不用接/转接线/。。。。。。

网友:
降压线就是防止电池过放, T9报警电压是8.8V  3S锂电到这个电压就完蛋了

网友:
我没用降压线

网友:
不用肯定是可以的。
用的好处是可以提醒你低压报警,保护锂电过放。
或者你有随时观察电压的好习惯,基本上11.1的时候就要充电了。否则按照8.8的报警电压,你的锂电就过放了

网友:
就是保护你的控电

网友(2013-04-06):
你自己随时能看着截止电压就不用 如果想控提醒你该充电了 就用。

网友:
那个头就是两个二极管。。起到压降和防反接作用。。我是自己拆掉一个,。。这样可以保护。又压降不会太大。

网友(2013-05-18):
我用完一个电拆电池的时候才发现里面写着 要使用降压线

网友:
我的天9一代直接3S2200ma好几年了一直没有问题哈!前不久返厂升级了2.4G厂家免费送了个降压器我也没有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