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1-01):
诸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电直用的锂电池上有没有像手机电池上的保护板,再者电直的电池上,放电端一般都是两根线,而充电端有三条线(7.4v 2S)和四条线(11.1v  3S)的,不知道中间的线都有什么作用,它们在电池内部是怎样连接的?望高手们能予以详细解答,新魔这厢有礼了!

网友:
1. 电直的锂电池没有保护板,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过充过放的问题了;
2. 3S电池四根线是用来做平衡充电的,因为三块电芯是串联的,所以一根黑色的线接第一块电池的负极,剩下三根红线分别对应三节电池的正极。

楼主:
这样的接法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接法对吗?

对!

楼主:
多谢了,这样我就可以把家中闲置的三节3.7v的锂电池,DIY成一块11.1v 3S的电池了,既可以废物利用,又可以省下不少米。

网友:
NS以此类推

楼主:
整个电池的电路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个电池的电路应该是这样的吧

正负极,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这样我就可以把家中闲置的三节3.7v的锂电池,DIY成一块11.1v 3S的电池了,既可以废物利用,又可以省 ...

不客气。你的想法理论上可以,但要注意放电率的问题,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C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