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元的亿展58015 2.4G单浆遥控飞机脚架改制泉速wasp nano cp脚架及其它件代用

楼主(2013-01-01):
把烂的泉速wasp  nano  cp脚架只保留最上面有4个插头的那一片,电池框脚架通通切除不要,然后黏在亿展58015脚架上便行,粘的时候注意把亿展脚架的电池框尽量安排在大齿的下面,亿展脚架电池框后面的那块挡板去掉。(为了放电池平衡)看图吧,我是反过来用的!还有就是亿展整个尾杆后面部分都可以替换泉速wasp  nano  cp的,这样换过后那是又便宜又相当的耐炸.....!!

楼主:
不知为什么图显示不出来!!!!!!!!!!

网友:
浏览器关闭下再开即可,或者清空下浏览器的cookie

网友:
nano cp脚架这么烂?!

网友:
好严重的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