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区别

楼主(2013-01-01):
请450的Pro和plus,有什么区别? 不是配件,关键是空机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几乎全是塑料

网友B:
动手能力强理解能力强就自己琢磨上pro,实在什么都是0的话,不懂的话,找个师傅学习学习就行了上pro或者sport 如果只是玩个新鲜那就plus吧

网友C:
PLUS是组装完成的,把塑料件升级成金属就变Pr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