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请教升级3.0后 油门校正

楼主(2013-01-01):
请教:我的3GX升级3。0后,进入油门校正,当油门摇杆推到最高位的时候电调就进入电调设定了,3GX不会熄灯重启,试了几次都是如此,操作应该是对的,我的电调是亚托的BL70G控是DX8,油门和螺距曲线都是0-25-50-100,是什么地方错了还是?

网友:
没看说明书

楼主:
开控,油门低位,按SET,插接收电,5个灯长亮绿色,松开SET,推油门到顶,5个灯熄灭,SET绿色、GOV红色,电调即进入设置模式,接收和3GX都没有重启,我用的传统接收模式接线!

网友:
留意下不要开HOLD键

网友:
LZ
這是正常的
當3GX燈全滅時,就是3GX重新開機
電調在檢測油門為高位時會自動進入電調設定的
這時只需要斷電,把油門撥桿移到最低點,從新接電即可

楼主:
谢谢回复!但我设置的时候是5个跑马灯熄灭,SET和GOV都没熄灭,这样正常吗?
另外请教:我试飞的时候,大桨刚转起来,可能是桨还未甩直,飞机有震动,再推油门,大桨加速还未离地,机体右倾,大桨擦地,是震动的原因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但我设置的时候是5个跑马灯熄灭,SET和GOV都没熄灭,这样正常吗?
另外请教:我试飞的时候,大桨 ...

油門校正完畢,STATUS及GOV燈是不會滅的,但可以注意斜盤舵機,是否有跳動三下
在起飛前,大槳最好能夠先低速甩直后再起飛,如果大槳沒甩直,會造成機子在地面跳動
也有可能造成3GX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