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出来的东东总往一边偏,哪位大侠来解释下。

楼主(2013-01-01):
APM的板子,感觉飞的时候总往一边飞,调微调也不行。我没敢飞高,不知道飞高了行不行?

网友A:
飞0.5m高再看看另外apm的水平校准很有效的,你试试

网友:
通电自检时找块平地。
重心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正苦恼呢。你试试看调整重心先

网友:
往哪边飘就把飞控的那边垫高。

网友:
电机的水平和桨的水平!这两个不平再牛的飞控也枉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0.5m高再看看另外apm的水平校准很有效的,你试试

谢谢大侠!水平校准是指在电脑软件那个界面校,还是指在平地通电呢?我两个都做过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敢往高处飞过,之前炸怕了,现在脚上整了块大泡沫。重心没调过,是不是一定要调过,要调的话,应该怎么调呢?谢谢!

楼主:
大侠不来光临了,再自顶一下。

网友:
都做过了就检查一下电机的水平有没有问题 再就是机架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