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狗3和5n

楼主(2013-01-01):
如题,黑狗3和5n
航拍
视频清晰度差别大吗?现在5n的价格也比较低了,不知道两者差异有多大,从参数上看黑狗要比5n强,但是成像质量上不知道哪个好,请用过的人指点一二

网友A:
没对比过没感受

网友B:
差不多,我都有

网友C:
这个问题复杂了,解析度、分辨率、压缩码流、低光,5N应该在分辨率和低光两项上占优,但是解析度黑hero可以拍2.7k,压缩码流应该有5N的两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我都有
黑狗3的广角拍摄的视频图像畸变是不是比5n的大?看着影响效果吗?
5n的分辨率和黑狗的应该一样吧,5n除了光线比较低时比黑狗好,其他没啥优势吗?两者在色彩还原上差别大吗?

网友D:
黑狗像素再高,码率再高,没有好镜头,还是总觉得差点什么。
画面层次感是镜头带来的,不是像素和码率。

网友E:
黑狗没用过,用过银狗,同样是白天,狗的视频燥点要大

网友F:
居然和5N都差不多了
过几天跟5D3也差不多了

网友G:
LZ这也能拿来比?索尼狗会哭的
LZ你还是先看看两者的感光元件和镜头大小再提问吧,只能说它们的用途各有不同,2年以后的GOPRO画质估计可以和5N媲美吧

网友H:
狗三注重运动性能,广角有较大畸变,但可以调到小广角,就好多了,1080P的视频相当赞!

网友I:
我有狗2,深感画质太差,要么是我买到假货了,还有,不理解为啥拍啥画面都是黄不拉几的呢?
狗3,看过一些视频,感觉有的好清晰,有的跟狗2差不多,估计清晰地也是后期处理过的,总不能一会儿拍的清晰,一会儿拍的噪点很大吧。
5N效果不错,一直在用于航拍,但也发现,5N在低照度情况下视频画质急剧下降,不知别人有没有这种情况。
狗3不准备买,等狗4、狗5、狗6吧。

网友J(2013-02-16):
看样子5N还是不错啊,准备入手,不航拍,还能照相用

网友K:
5N不2之选

网友L:
不是一个类型的产品吧,日常应用肯定5n好。现在用的银狗,感觉比我另一台卡片效果还是差点,不过体积真的小了很多

网友M:
我有银狗3和5N,狗除了体积和重量外,其他都无法跟5N比,毕竟不是同级同用途的东西

网友N:
JJ翻个跟头,黑狗多半P事木有,N5怕是死定了

网友O:
用途不一样怎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