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上床了 不知道买什么好 老师傅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3-01-01):
我主要是自己搞DIY 不想用太小的 不然干不了什么活 车床我打算买CJM320B 一万元左右还能接受 但是配套的铣床买什么好呢 要求价格不太贵的 最好是数控手动一体的 老师傅们进来给点建议吧 O(∩_∩)O~

网友A:
有了数控还要什么手动啊。。

网友:
别琢磨什么手动了。。实在要手动,用手轮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数控还要什么手动啊。。

这个就好像数字万用表和机械万用表似的 一般还是两个都要有的 O(∩_∩)O~

网友:
铣床就买PX32
或者更大的
千万不要买二手床
精度实在蛋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好像数字万用表和机械万用表似的 一般还是两个都要有的 O(∩_∩)O~

我就只有数字式的万用表,机械的看着太蛋疼了。。我以后上雕刻机肯定不会要手动的,编个程序就行了。简单的2D程序很快的

网友:
也想上床,就是不知哪的好.

网友B:
本人也纠结于CJM250和BVB25L,这两者的好处是全机械齿轮,后者比前者最大加工长度多20cm,不过后者不换挂轮能车10多种螺纹,而且占地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也纠结于CJM250和BVB25L,这两者的好处是全机械齿轮,后者比前者最大加工长度多20cm,不过后者不换挂轮 ...

有介绍资料么 什么牌子的好啊 介绍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介绍资料么 什么牌子的好啊 介绍介绍

淘宝上查BVB25L,可以进到金洋店铺里,这两种车床都有

网友C:
小潘 有个cjm250 外贸加强版BL250D  有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潘 有个cjm250 外贸加强版BL250D  有人知道吗?

以前不是有个师傅改铣床嘛 普通铣加步进电机改数控 找不着了

网友D:
刚看了下,外贸的250多个急停,用的环球卡盘,才贵一点点

网友:
数控和手动不矛盾的
我有一客户 有一个很薄的铸铁工件 形状 卡活每个零件要调整 必须用普车加工 还时不时的零件飞出去
当然 规矩的零件 99% 的情况下 数车彼普车有优势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就只有数字式的万用表,机械的看着太蛋疼了。。我以后上雕刻机肯定不会要手动的,编个程序就行了。简单 ...

我不同意,加工很简单的零件手动几下就好了,等你编好程序天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不同意,加工很简单的零件手动几下就好了,等你编好程序天黑了

车床编程很简单的。。几分钟的事啊。而且车螺纹绝对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