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图求问:发动机轴与离合器甩块,如何紧固 不打滑 的??

楼主(2013-01-01):
带图求问:发动机轴与离合器甩块,

——是如何紧固 不打滑 的??

感觉发动机轴 没有做 成"D"字型,

难道就靠 风扇座的螺丝 把发动机轴“抱紧”?

——请 大侠 指点,如何可靠的 实现 紧固的

网友:
里面有个锥度套
就像机床顶尖的那种莫氏锥度,很牢的 不用担心

网友:
没我I玩过游记

网友:
风扇座也有螺纹
则是不是RJX的说明书

网友:
应该是靠离心力“抱紧”

楼主:
————谢谢 沙发——!——那:发动机的 轴 是不是也 做好了 锥度 来配合 呢 ???

网友:
轴端的那个螺母把离合器压紧,就是靠锁紧的摩擦力。不要小看摩擦力,一般螺栓的抗剪能力都有限,但是抗拉很强,对于大型的钢结构,比如钢结构大桥用都是用螺栓连接,但这些螺栓的作用不是受剪力,而是利用螺栓压紧连接件,使连接件间的摩擦力来承受载荷,这个力往往比你想象的要大的多的多。这个在建筑上叫做高强螺栓连接副,鸟chao都是这个原理的。
发动机的旋转方向是使螺母越锁越紧的,让螺母有锁紧的趋势保证摩擦力不会因为螺母松掉而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