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8有瞬间丢信号现象

楼主(2013-01-01):
今天第一次用天8,控是挂在脖子给飞机换电池的时候弯下腰,这时RF的灯(信号发射)瞬间灭了同时显示屏也灭了半秒后有回复了,电源灯始终是常亮的说明电源是没问题的,与此同时RF灯恢复后说明信号是在发送的,但是动摇杆飞机没有任何反应舵机纹丝不动,我关了控在打开控这时飞机上的设备又可以工作了,请问下高手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还有我适合我朋友一起飞的,他是FUTABA的控,会不会发生抢频率的现象

网友:
我的遥控也有此现象,我是用天地飞2.4G高频头改造FF6S(T6XHS)72M的遥控器,改造后使用无问题,但有时突然接收机失控,既接收机失控指示灯亮(接收正常灯灭),将遥控器电源开关打开后重新闭合,则故障消除。在故障时若将电流表接入遥控器电源回路,虽然射频指示灯亮着,但可观测到射频电流无,既无2.4G射频输出。根据我的实验,这是静电引起的。检验的方法是先将电流表接入电源回路,然后找羊毛织物与化纤织物摩擦,当感觉到有静电时,将遥控器靠近织物时,就可观测到失控现象,此时可观测到电流由近200ma降到几十毫安。我一般是当遥控器与身体发生大的移位时失控,比如弯腰捡拾飞机后失控。我的处理方法是加强电源滤波电路。但当强静电感应时,也难免失控,只好注意外套尽量穿纯棉织物,以减小静电感应。你也可一试。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原因是炸机时把接收插针炸脱焊了,重焊后ok!

网友:
是新出的天8吗?还有这种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