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元一片的热宝,解决冬天飞行接收电保温问题,之前投资不冷静啊 低温

楼主(2013-01-01):
最近一直纠结于零度以下接收电,25c 2s 2200mah锂电放电能力剧降问题,只能飞1个起落就报警了。

买了一个镍氢接收电,还没有到;

买了一个车载电热套,计划每个起落都把接收电卸下来加热一下,也没有到;

买了一个车载电吹风,到了发现风不够热;

看到一种电池低温40度放电,正计划买,朋友发现3C放电,低于15c很危险,没有买。

今天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解决了接收电的低温放电问题:一片价格1元的热宝,覆盖在接收电上,用扎带扎上。飞下来,一摸热宝,估计也有个10度~20度。

今天零下5度,三级~四级风,接收电状况很好,飞7分钟,用大概10%的电量。

1个热宝能发热9个小时,只是飞行一次才2个小时,罪过,罪过!

网友:
这个是个好点子啊

网友A:
热宝是什么

网友:
就是暧宝宝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宝是什么

淘宝上买的13*10厘米的纸包,里面有化学药品,可以发热到50~60度,持续8小时左右。

淘宝上一片买多了可以到5毛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宝是什么

外表类似活血贴 原料层是由铁、石、活性炭、无机盐、水等合成的聚合物,无毒、无副作用,可在空气中氧气的作用下发生放热反应

网友:
好吧,彻底明白了

网友:
哈哈…终于解决问题了!

网友B:
可以给电池加热

网友:
高!高!实在是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给电池加热

好主意!

1月3号飞的时候,把老婆暖脚用的电暖设备带到车上,100瓦左右为电池加热,可惜那天温度不是很低,有点没有用上。

220V,最大300瓦,我用了100瓦,因为逆变器只有130瓦,放在车内已经够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1月3号飞的时候,把老婆暖脚用的电暖设备带到车上,100瓦左右为电池加热,可惜那天温度不是很 ...

其实用个热水袋也能解决问题,我就是这样爽飞的!

网友:
热水袋太重。。
我是弄了一个发热片加热电池。
不过楼主这是空中加热电池啊,强。

网友C:
那如果飞450等飞机,直接热宝覆盖动力电池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飞450等飞机,直接热宝覆盖动力电池会不会有问题

你可以测试一下,应该效果是一样的。

我想应该和平时的动力没什么差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