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上加了个显示屏搞图传试试

楼主(2013-01-01):
5寸的高亮度显示屏装配在遥控上感觉不错,高亮度在室外使用没问题,现在担心图传1.2G的功率2W有一些大,可能要影响遥控的接受信号看看有什么办法?

网友:
楼主什么显示器啊?

楼主:
800*480分辨率,高亮度的5寸显示屏装配后感觉尺寸正好,不能在大了。(改装很方便的,上了2个螺丝,保留了支架上下左右调整的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800*480分辨率,高亮度的5寸显示屏装配后感觉尺寸正好,不能在大了。(改装很方便的,上了2个螺丝,保留了支 ...

稍微的PM个连接吧

网友:
做FPV是不是小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稍微的PM个连接吧

同求链接,楼主稍微的小心翼翼的给个链接把

楼主:
回复楼上淘宝找800*480分辨率,5寸显示屏就可能看到的。要吸盘式的那种改装方便。。。另外想问问2.4G遥控器 功放 2W WIFI WLAN 遥控增程 效果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求链接,楼主稍微的小心翼翼的给个链接把

同求链接.不过楼主有没有试过信号差的时候好不好黑屏或蓝屏?还是雪花?

网友:
无信号时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求链接.不过楼主有没有试过信号差的时候好不好黑屏或蓝屏?还是雪花?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0.18.PraTIu&id=15391522410

应该是这个,看信号线的样子,估计靠谱,不会在信号弱的时候黑屏(我在用的4.3寸屏幕就是这种信号线)

我打算买一个了。

网友:
XXXcd/㎡亮度指标也要考虑一下,我也用类似的屏这样改过,但是因为室外光线足的地方根本看不见画面就换了7寸FPV专用那种了。

网友:
功耗1w,倒是很低啊

网友:
不知道户外效果如何?

网友:
看了说明!注明了无信号时黑屏! 说的是5秒以后! 不知道会不会立马黑屏! 还有高亮到底有多高!也没有参数解释! 佳美迪P8006 220流明原来也有卖家说是高亮!

网友D(2013-03-21):
做FPV是不是小

网友E: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

网友:
很创新的想法

网友F:
TB一搜"5.8G"就有了,说不会黑屏的,200大洋左右,估计可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