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烧升级。。。请帮选择。。。

楼主(2013-01-01):
飞过911,玩过模拟器。现继续发烧,请老摩帮忙挑选:华科尔mini cp(850元)/genius cp v2(980元)/super cp(750元)。都是配D7E遥控。

网友:
super cp吧…虽然没玩过,我玩过mini cp 舵机坑爹

网友A:
华D10控灰NCPX其它小机都是浮云

网友B:
既然是高烧,就不应该再飞小鸡鸡啦,好歹都450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高烧,就不应该再飞小鸡鸡啦,好歹都450起步。。。

胆小+无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胆小+无米

小鸡也不省

网友:
啥 亚 ,。正个标题弄不明白

网友A:
小鸡也不便宜啊。。

网友(2013-02-08):
引用 网友A:
华D10控灰NCPX其它小机都是浮云

D10可以直接飞ncpx?不用改造?

网友A:
小鸡不便宜,配件价也高,还是推荐450!

网友:
楼上元帅说的对。

网友:
小鸡出勤率高, 心理壓力也小很多!

网友:
其实新手还是小机好,炸鸡损失肯定比450少,+楼上的。。。不过貌似华的机配件有点坑爹,还不如FBL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