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入手450直升机,有如下级个问题?

楼主(2013-01-01):
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合家欢乐!!!!!!!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坐大奔,开宝马,叼雪茄,背LV,步步高升,生意兴隆发大财!!!!!!!!
决定入手450直升机,有如下几个问题?
(1)现在亚拓的450哪个版本比较适合新手?
(2)推荐一个1500左右的控(最好能兼固定翼的),准备以后上500或550的
(3)推荐的控能否用来当做模拟器,如果不行请再推荐一个模拟器
欢迎各位踊跃发言,谢谢了!!!!!!!!!!

网友:
踊跃发言我第一个
有钱新手买最好的。最好是装好的。
不潜水,不入门,不模拟,祝你炸机不出意外。
最后 祝看到的  新年快乐,合家欢乐

网友:
钱多 时间多 什么都OK  ````

网友:
亚托Sport,用飞越的无副翼FBL头替代复杂的有副翼,收3GX,出掉GP900····爽飞哈····

网友A:
3GX很好吗?好像用的不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很好吗?好像用的不多啊

那什么用的多啊?

楼主:
感谢以上4位的精彩回答,在下感激不尽,不过对于第2,3问题能否出个点子?

网友:
1、亚托450DFC,前提是多看450装机帖和3GX调试的教程,鸡鸡到手后先组装但不飞,争取把3GX调好后再说
2、华科尔的DEVO8S,控的功能不错,中文菜单,触控屏,适合新手。同时接收机便宜,将来扩展多架直升机和固定翼的成本很低
3、上X宝买个含凤凰和G5的模拟器(只有光盘、连线和USB狗,但不含遥控器的那种),DEVO8S只需要音频线连接USB狗即可,连多数控要用到的转接线都不需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以上4位的精彩回答,在下感激不尽,不过对于第2,3问题能否出个点子?

1500就JR的控吧····不过还是建议多花点钱用futaba 8FG···主流控··

网友:
所有的控都能用模拟 买个16合一凤凰。G6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就JR的控吧····不过还是建议多花点钱用futaba 8FG···主流控··

8FG超太多了,你说的JR是哪个型号啊?

网友:
T8才是王道用的人调起来也方便

网友:
我有个亚托450pro,带gy750、410m舵机、原装电机,拎包等等想 一次性处理掉,我玩腻小的了,想换大的玩,因此想处理掉,想要吗?lz?

网友C:
1.亚拓T-REX 450PRO DFC高級套裝版 KX015087。理由:轴传性能更好,一片式机身侧板强度和精度比sport v2分体式的更高,套装带的ds520尾舵机也比DS425M更好些,dfc旋翼头零件少排查问题更快
2.1500左右的控JR XG7,Futaba T8J
3.主流的控都可以玩模拟器的啦,但要注意配的接口要和控匹配。关于模拟器,强烈推荐Realflight系列,G5、G6都是非常优秀的,手感和真机较为接近,凤凰的界面虽然比较友好,但拟真度不及G系列,难度较大,容易打击新手的信心。

多说几句:

关于有平衡翼和无平衡翼的选择,个人感觉无论选哪种对新手来说都是有难度的,综合比较还是推荐后者。

既然以后打算上更大的飞机,那么充电器什么的可以考虑选好一些的

450想玩爽花个10K是很正常的,还要占用无数的业余时间,lz做好心理准备

玩电直要胆大心细,多潜水,多练模拟器,多一些独立思考,祝lz早日爽飞!

网友D:
没控直接450plus套装,性价比之王

网友:
按照楼主的要求上450sprot全套确实可以,控是F的,爽玩没问题,新手免不了炸机,以后再上好鸡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亚拓T-REX 450PRO DFC高級套裝版 KX015087。理由:轴传性能更好,一片式机身侧板强度和精度比sport v2分体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受益匪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控直接450plus套装,性价比之王

PLUS套我看见网上有2种,无副翼和有副翼的,无副翼的和PRO在材料上有多大区别啊?

网友:
材料上面没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无副翼,一个是有副翼,配置高,比那些国产的把一些垃圾电子设备堆积的好用和好飞很多

网友:
亚拓450plus。T8遥控器 一定买无副翼。有幅翼的那个配件少不好修。新手难免炸鸡嘛!只是换了一些塑料件。皮传。新手上轴传的成本太高 每炸必断!我就买的那款机机 不错

网友:
无副翼用的是斜齿

楼主:
450 PLUS DFC套装是不是用SPORT V2的机身换了个DFC的旋翼头?机身零件和SPORT V2通用的吗?

网友:
如果LZ一定要買亞拓的,建議買舊版Sport。用料扎實,
維護簡單。就是不知道配件好不好買了。

楼主:
450抗风性如何啊?室外玩会不会觉得太小呢?450和500操作手感上有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抗风性如何啊?室外玩会不会觉得太小呢?450和500操作手感上有区别吗?

450,天气预报3-4级风都是可以飞的,毫无压力~

500手感好于450,越大的机机越稳,浮力感也不同

网友:
PLUS DFC是SPORT版本的机身。旋翼头是DFC的,新手的最佳选择。450和500操控就大了去,飞机肯定是越大越好飞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彩回答!!!

楼主:
T8fg这个控到底是8通还是14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抗风性如何啊?室外玩会不会觉得太小呢?450和500操作手感上有区别吗?

同新手!注意安全哦!亚拓250以上的都很危险!

多练模拟器!

楼主:
我比较谨慎,安全应该没问题!!!谢谢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较谨慎,安全应该没问题!!!谢谢关心

谨慎只解决了安全的一小半问题。另外的一大半是调机技术与飞行技术。

网友:
(1)现在亚拓的450哪个版本比较适合新手?
(2)推荐一个1500左右的控(最好能兼固定翼的),准备以后上500或550的
(3)推荐的控能否用来当做模拟器,如果不行请再推荐一个模拟器

解答:
(1)建议450RTF,有副翼的版本,比无副翼的好飞。
厂家已组装、调试好,小心一点的话,可以不炸机练到飞航线。

(2)450RTF自带的T6J就不错,六通控,可以飞所有的直升机、多轴。
这个控单买的话,在模型店卖1350。

(3)完全可以,买一个多合一的狗即可。

补充,450RTF我有一架,无副翼的我装了一架飞越450 PRO FBL,
所以上述体会均来自亲身实践。

网友(2013-02-15):
不错不错!果断入手RTF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受益匪浅啊!!!

网友:
450 plus dfc
自带的控不错,可以用模拟器。
如果想单独买别的控可以上sport。pro无副翼虽然耗费,但是很难调,轴传的炸鸡成本也很高。

相信我,如果不是飞3d你不会感受到轴传和皮传的区别,尤其是新手。

网友:
说说我的感受吧:
1、关于第一架飞机:我自己的第一架飞机是450有副翼,二手的,很便宜。现在感觉与无副翼比要难度大一些,但对练习手上的感觉特别是细小的动作调整是有好处的。这和学车都用手动挡是一个道理。但问题是修理和调机很痛苦,没有老手带这是个大问题、所以建议最好在身边找到队伍,就目前的趋势看,新手直接无副翼也是一个好选择。至于机型倒不一定非得YT,飞越和ALZ的都还不错。当然费用如果不是问题,这点可以忽略。
2.1500元左右的控建议DX7S(单机),应该可以应付所有直机。上MCPX小鸡更加方便
3.对应模拟器更不是问题,同时强烈建议多练模拟器,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