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无知菜鸟、小白求教——入门购机问题!

楼主(2013-01-01):
各位模坛前辈、老师、玩家,大家新年好!“小白”我一直玩业余无线电,最近不经意间迷上了遥控直升机,于是在5iMX论坛连泡多日、之后注册成为一员。目前,先想入手飞机一架,以解心、手止痒,但又无从选择,故特来求教,谢谢!
请各位不吝赐教以下几个拙题,因纯菜鸟可能每题有些雷同,请见谅
1、a、我的第一架飞机是采购锤子机、有副翼机,还是无副翼机呢?哪种更适合我这个纯菜鸟练手?哪种飞机更能让我这个喜欢DIY的人更好学习遥控直升机的原理?
     b、据说新手玩锤子机也练不出来高技术,以后飞无副翼还得重零练,还得上模拟器,是吗?但是不是应该先玩好操控的锤子机先找到手感、搞清自己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2、我练手是应该买全长20cm左右的飞机,还是应该买50cm左右的飞机?哪种更好控?哪个维修更简单啊?
3、初步预算大约在500元以内,帮我推荐一款我适合购买的飞机型号吧。操控有难度我不怕,因为我好玩、好学、好钻研,但零件一定要便宜、耐炸,最好电池容量大些的(能多练习会儿),携带方便的(最好包装长度在半米左右,便于放在已很拥挤的汽车后备箱里)。

先想到了这些吧,再有再问吧。谢谢!

网友A:
想玩下去的话就先买模拟器,泡论坛,一段时间以后就知道想要什么飞机了
随便玩玩的话还是911便宜休闲,500玩不来6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玩下去的话就先买模拟器,泡论坛,一段时间以后就知道想要什么飞机了
随便玩玩的话还是911便宜休闲,500 ...

谢谢回复!我一般不玩是不玩,只要玩我一般都会沉迷的。不瞒您说,我玩无线电已经够发烧了,8年内“无限垫”几万块进去了。
玩模拟器是不是就等于先买个带模拟器功能的遥控器啊?那就等于确定了以后飞机的品牌吧。是不是还有单独的模拟器?模拟器大约多少钱?
另外,500元买不了无副翼的话,1000块以内够吗?

网友B:
预算5000,上亚托450sport+FUTABA 8FG遥控器···肯定不后悔···小机一点都不省心,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算5000,上亚托450sport+FUTABA 8FG遥控器···肯定不后悔···小机一点都不省心,省钱···

嘻嘻,我连起飞都还不会,买这么好的飞机是不是起飞、炸机、维修循环了,5000元的预算是不是有些高啊?另外,金属旋翼头、金属骨架、碳纤旋翼是不是不耐炸啊?

网友:
500肯定不够,用差点的控的话800上个小六通基本够了

网友:
首先声明,我不是华科尔的托,觉得LZ可以考虑一下华科尔的六通小机。

网友:
上迷你小六通吧。控整好点的。

网友C:
最便宜500能买泉速CP全套,不过更推荐华科尔新出的super CP,750全套带控
玩450的话,起步大概要2000左右

网友D:
楼主   无线电是什么?为啥这么入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500能买泉速CP全套,不过更推荐华科尔新出的super CP,750全套带控
玩450的话,起步大概要2000左右

多谢楼上的各位解答!

1、华科尔的super CP确实不贵,裸机约500元。但是我也看了华科尔其他型号的飞机,除了mini CP配置高以外确实没有看出来其他机型有多大的差别,价格也差不多区别在哪里了?

飞机型号         单机身价格  主电机类型     双向传输功能     旋翼直径mm     机身长mm      陀螺仪          舵机型号    电池容量mAH   主电机型号   尾电机型号机     接收机型号      重量g
Super CP        约500元     有刷电机             无                 240               220              3轴        WK-02-04     240                0820R        0615R      RX2645V-D        45
Mini CP           约800元     无刷电机            内置                240              220              3轴        WK-02-04     240                1220FC       0615R       RX2632V-D       45
Genius CP       约600元     有刷电机             无                  240              220              6轴        WK-02-04     200                                                 RX2625H           35
Genius CP V2  约600元     有刷电机              无                 240              220         第二代6轴     WK-02-04     200                0820R        0615R       RX2644H-D       41

2、我若配个DEVO 10的控是不是有点烧包啊?但我觉得这款的性价比似乎还不错。DEVO 7E有些小,看着像玩具。DEVO8和DEVO12彩屏+触摸我觉得不太实用。DEVO7好像不能用锂电。

网友E:
反正不练模拟器就飞一般来说得秒炸,即使是四通平衡锤机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的各位解答!

1、华科尔的super CP确实不贵,裸机约500元。但是我也看了华科尔其他型号的飞 ...

SUPER CP降到460了,D10不错,以后可以玩大飞机
这个机主要是用5线舵机,每个舵机就能便宜20,马达好像也差点
不过反正要改无刷的,马达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无线电是什么?为啥这么入迷??

遥控飞机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就是无线电的一种形态,我玩的是业余电台。我的无线电发烧过程大致如下:
a、2004年我发现单位一个同事玩车载UV段电台,故我也买了一个手持5瓦功率的UV全频段对讲机跟他对讲玩。
b、后来为了合法考取了电台执照。此时可以明目张胆的喊了,也为了能在车上喊的远点,就在车顶上装了个车载天线,此时5瓦手台+车载天线能在空旷的公路上喊20公里远。
c、然后觉得手台不过瘾了,开始装50瓦的车载UV双段、单显、单监听的电台+车载天线,这时能喊50公里远。
d、进而在家里装50瓦的UV双段、双显、双监听固定电台,并且想办法贿赂物业,在我家楼顶装5.2米UV段基地台天线,此时信号已经能基本覆盖全北京了。
e、慢慢觉得光喊北京不过瘾,便开始努力升三级操作证玩短波。
f、三级成功晋级,买了二手短波电台、二手成品短波直立天线。此时已经可以喊遍全国了,并且夏天的晚上有时能喊到欧洲电台,例如:俄罗斯、德国、芬兰、荷兰、法国、意大利等等。
g、但慢慢又发现,直立短波天线接收噪音大,很多外国的电台他们不用功率我就听不见。便开始琢磨自己做水平天线,从最基本的用电线拉的天线开始逐一尝试,到后来我自己买铝管制作大型短波八木天线。
h、天线历时两年做好、架好之后,再上短波听见中 国的电台过来的声音都像广播电台一样强劲,同时外国电台过来的信号也清晰无比。我的感觉那叫一个爽、那叫一个欣慰、那叫一个满足。
i、后来,我只要休息且不用看孩子时就打开短波机听听有没有外国电台。在今年夏天,我用我的二手短波机+自己制作的短波八木天线+30瓦的功率,轻松与地球对面的美国、阿根廷、墨西哥等电台成功通联,喜悦之情难以言表!要知道我们收音机里听到的短波广播电台的功率可是20千瓦啊,我却只用了30瓦就喊到地球对面了!
j、现在我的车上是一部短波+UV全频段的车载电台+成品车载短波天线+我自己DIY的野外临时架台天线。我家里是我自制的14兆、21兆、28兆短波八木天线+自制的3.5兆、3.7兆、3.8兆短波水平天线+成品的8波段短波垂直天线+成品的UV双段直立天线。也就是说除了1.8兆以外,我已经拥有440兆以内所有业余频段可使用的所有天线,能工作在业余常用的任何频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正不练模拟器就飞一般来说得秒炸,即使是四通平衡锤机机

嘻嘻。多谢回复啊!模拟器我是肯定会练的,我买DEVO10遥控器可以连模拟器,毕竟飞机不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PER CP降到460了,D10不错,以后可以玩大飞机
这个机主要是用5线舵机,每个舵机就能便宜20,马达好像也 ...

前辈,5线舵机和4线舵机有啥区别啊?

网友F:
如果打算深入一点玩的话,千万别玩锤子机,坏手

可以先玩一下小机练基本功,小机维修难度是大一点,但相对耐炸,而且你修机的同时也会理解直机的原理,也是学习的一种途径,就看你怎么看待了

重要的是小机威力小,不小心炸到人也不会有太大的伤害(除非你炸到眼镜这么倒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打算深入一点玩的话,千万别玩锤子机,坏手

可以先玩一下小机练基本功,小机维修难度是大一点,但相 ...

呵呵。我练手时肯定找个没人的地方,我工作的客户周边没人的地方到处都是。
听很多人都说玩锤子机坏手。不过,我只玩过电动和油动的遥控汽车,没摸过遥控飞机,现在郁闷的是还不知道自己是“美国手”“日本手”,还是“中 国手”。所以买控比较郁闷啊。

网友G:
前期投入5k,2k多买控,还有1k买充电器、螺丝刀等工具
剩下2k买个mcpx玩,搞清楚了基本原理,可以上450了
后期投入未知

不过看lz对无线电的知识,建议玩fpv,那个更刺激,还可以利用上你的无线电知识

网友:
控买什么手都无所谓,都可以更改的,最多是拆开换个垫片和螺丝而已
一般直机用美国手,就是左手油门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遥控飞机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就是无线电的一种形态,我玩的是业余电台。我的无线电发烧过程大致如下:
a、2 ...

高级火腿啊
能教教我么

网友:
同是新手,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期投入5k,2k多买控,还有1k买充电器、螺丝刀等工具
剩下2k买个mcpx玩,搞清楚了基本原理,可以上450了
...

多谢您的回复!MCPX太深了,好记K的飞机一时买不起啊。发烧也要慢慢烧,一下烧到爆死的快啊。

我也觉得美国手比较好,至少跟真直升机比起来美国手还比较贴近实际。不过想象“中 国手”似乎更适合咱玩的游戏机的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H:
高级火腿啊
能教教我么

哈哈!无问题啊。无线电没有直升机高深的,不过无线电玩深了可绝对是“无限垫”啊。目前市面上最贵的ICOM的顶级短波机还得卖将近9万块的价格呢!

想交流无无线电的话可以加我QQ:511137028

网友I:
建议d7控(可以改锂电)配mcp(保有率高,间接说明这个机还可以)850元,再买点脚架,头罩,尾杆,尾电机之类的配件150元,共1000元。另super cp是五线舵机(里面没主板,全靠飞机的主板控制)rp不好会炸坏主板。nano cp便宜但不怎么耐炸,也是五线舵机。d7控是英文界面不带双向传输,d10是中文界面带双向传输。d7无失控记录,d10人品不好会失控。

网友J:
喜欢操控感为主就直接上450,喜欢飞起来的感觉就上锤子机。

网友I:
500块,完全不足以让楼主体会到直机的乐趣。还是建议先买个模拟器,一边练习模拟器,建立四面悬停的舵面反应,然后一边继续潜水,了解各类飞机的基础知识。等自己有了明确目标,再购机也不迟。我个人还是觉得450比较好

网友:
关于费用,看看这个贴: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6270&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议d7控(可以改锂电)配mcp(保有率高,间接说明这个机还可以)850元,再买点脚架,头罩,尾杆,尾电机之 ...

您好!您说的MCP是mini CP吗?还是MCPX啊?

D10控不好吗?经常死机,还是啥毛病?为啥会脱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喜欢操控感为主就直接上450,喜欢飞起来的感觉就上锤子机。

操控感是目的,飞起来是目标!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0块,完全不足以让楼主体会到直机的乐趣。还是建议先买个模拟器,一边练习模拟器,建立四面悬停的舵面反应 ...

多谢回复!模拟器是不是也得先买个控才能连上电脑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不练模拟器就飞一般来说得秒炸,即使是四通平衡锤机机

有道理

网友K:

引用 楼主:
遥控飞机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就是无线电的一种形态,我玩的是业余电台。我的无线电发烧过程大致如下:
a、2 ...

楼主威武,我被瞬间毒倒,决定玩无线电,至少不会有生命危险。我也是从无线电玩过来的。上初中那时,用两三极管,自制小电台,能放200米远,当时把我乐的不行,我爸直夸我聪明。还把遥控赛车接受板,改成过收音机。那时对这个十分感兴趣,上网,找大量的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自学,那时对电路也不太懂,也没人教。之后,上高中只后就再也没有玩过了。跪求交友!Q,578934187请说明是玩无线电的。还想问一下,为什么,电视插上八木,只能收几个台,从未收到过隔壁省的台。连稍远的市台都没有。还有推荐MINI CP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威武,我被瞬间毒倒,决定玩无线电,至少不会有生命危险。我也是从无线电玩过来的。上初中那时,用两 ...

嘻嘻!昨天我还跟过你的帖子,“梁静茹”的歌,还记得吗?不生我气了吧!

你收不到太多电视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电视信号属于UV段的通信,也就是100兆段和400兆段的通信。这两个波段的通信特点是“视距通信”,也就是说你几乎能看见对方才能接收到。离对方越远,或者阻隔越多越无法跟对方通信。
2、虽然电视台和FM广播电台都用了很大的功率,但U段400兆的电波波长约为0.7米,V段150兆的电波波长约为2米,这样的波长是不利于远距离传播的,远距离衰减非常严重,所以你也收不到外地的台,除非你在两地之间。
3、你用的天线是指向天线,学名叫八木天线,这种天线的振子或单元(横条)数越多则天线增益越高、方向性越强,天线只能接受所指的方向的信号,其他方向的信号衰减非常厉害,几乎无法收到。
4、在UV段通信中接收天线要与发射天线的架设方向平行才能够很好的接收,也就是极化方式相同。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天线一般都是垂直架设的天线,发射出来的信号是垂直极化信号,所以你接受的天线也得是垂直极化天线。即使你用八木天线,那么也要让的天线的每个振子或单元呈垂直方向设立,并将天线最窄的那根振子指向你要接受信号的来源方向。

有关于无线电通信的问题可以加我QQ,共同探讨:511137028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飞机的发射器和接收器就是无线电的一种形态,我玩的是业余电台。我的无线电发烧过程大致如下:
a、2 ...

哇塞!!!这么疯狂!!全球通啊!!!

网友:
建议楼主入super cp加d10控,飞机不用说的,最新最性价,d10控可以刷固件,到时候遥控什么九鹰,fbl,地平线都轻而易举,一控顶N控,绝对性价比第一。

网友:
至于模拟器,一定要有 电脑 模拟软件 遥控器 加密狗 连接线,除遥控器外其它的都可以淘宝一套装,N合一的光盘还有七七八八的东西就三十来块,d7以上的控都支持模拟功能,把连接线往屁股一插基本就完事了。华科尔的控首选D10,能刷固件一控多用不说本身的诸多功能都是很高级的,d7也不错,英文差点会有点郁闷,不过楼主绝对没这问题,10支持双向回传,电压温度还有坐标都可以在控上看到,也省了电压报警器

网友:
不管如何欢迎加入,其实一开始不管大机小机,如果没练模拟器一炸都是修,只是小机修的少调整的少5imx上面有不少资料可以参考并不会太难,如果小机在草地炸修的机会不高,大机每炸必修又要会调整最好身边有朋友在玩可以帮忙,还要考虑到飞行的场地。
我自已也是在5imx上面扒了很多资料后才入了mcpx,不管大小机相信你可以在其中找到很多乐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