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四轴,不知道哪个飞控性能比较稳定

楼主(2013-01-02):
不知道哪个飞控性能比较稳定,本人喜欢折腾。

网友A:
稳不稳又不是靠飞控。。。。飞控再好烂操作也稳不到哪里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不稳又不是靠飞控。。。。飞控再好烂操作也稳不到哪里去

端木瑞,你是什么飞控?APM你有用过吗?

网友:
APM 2.5 ArduPilot Mega 2.5                    中文字太少你妹

网友:
apm的地面站比较强,mwc重在调试,大疆确实稳,也有些要调试的地方 不过传闻有炸机的

网友:
没钱不想折腾就上兔子
没钱有精力折腾就上APM和MWC
预算充足就上NAZA
富二代WKM即可

网友:
貌似零度比DJI稳妥点

网友A:
mwc用过
apm/mpng 用过
kk 用过

说实话。。。新手本该从纯陀螺仪kk开始练操作。。不过各种浮躁所以就那啥那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wc用过
apm/mpng 用过
kk 用过

其实MWC也可以练习,加速度传感器注释掉就OK了

网友:
不只是飞控能解决所有问题
每个部件都是紧密相关   哪一步也不能投机取巧

网友:
喜欢折腾就mwc 或这 APM

网友B:
随意玩就ff,现在的stm32 mwc,没有扩展,免调试,要是设备好就naza,x4,不解释。有钻研,爱折腾就apm,ppz,px4,基本你能想到的都能扩展,地面站也牛逼,以apm最简单 ppz,px4最难。兔子没什么意思买了也没什么可以扩展的,,可玩性低,性能一般,性价比其实不高,但是简单。个人认为wkm玩四轴有点浪费。mwc确实没玩过,而且调参界面不是很人性啊

网友B:
另外四轴按照说明连接好真得很好飞,全靠飞控控制姿态,额,反正我飞飞就不玩了,咱也拍不出好效果,只在空中走行点也没啥意思

网友C:
哈,我买了兔子,很快入门四轴了...玩得很爽!

终于发现坛子里有些贴子实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我买了兔子,很快入门四轴了...玩得很爽!

终于发现坛子里有些贴子实在是......

直接上兔子,是不是就感觉四轴真没难度。。。太容易了!!!!

弄点别的折腾下吧

网友D:
大疆wk  m .挺好的,要是玩的话,就naza价格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疆wk  m .挺好的,要是玩的话,就naza价格便宜。

鉴定完毕  本楼高富帅

网友:
给个回复
既然你喜欢折腾 果断选开源产品
两种 mwc 2.0和APM2.5 硬件部分两者差不太多,固件基本兼容,APM有地面站,扩展功能强大
MWC针对多轴设计,APM主要针对固定翼,但是兼容多轴

网友:
整个NAZA不加GPS玩一下,先培养出兴趣了,再折腾。
免得一开始就MWC,APM,把兴趣搞没了。

楼主:
感谢大家给的建议,谢谢了,还在考虑中。。。。。。

网友:
我玩FF。有点研究空间。

网友(2013-05-05):
零度XY-X4......你值得拥有。。。

网友(2013-11-11):
难啊难啊  我喜欢折腾APM  准备入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