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gps不能降落了

楼主(2013-01-02):
设置成GPS模式,打开了智能航点,开机等到绿灯正常闪烁。飞出去大概50米,关控!

这时候绿灯闪烁变成红灯(或者橙灯,看不清楚)闪烁,飞机向上飞,然后飞回到头顶,慢慢下降,到这时候一直很正常。

但是到地面后,却没有正常停止,而是在降落到地面的一刻自己又飞上去大概20cm~50cm的位置,然后又降落,接触地面后又飞上去,又降落,又飞上去,就这么反反复复~~~来回几次才停下来。

试过几次了,都是这样子>_<>_<>_< 为什么会这样?我看其他人的视频,都是降落后就电机停止的。

网友A:
到了这个时候你该收油门停俥了。控的程序中没有收油停俥这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了这个时候你该收油门停俥了。控的程序中没有收油停俥这个指令。

控都关了,怎么停油门?

网友:
如果作为测试是一回事。如果正常的飞行,千万不要随便把控关掉。你可以设置失控保护。当飞行器根据失控保护飞回到你的控制范围的时候还是应该努力的去重新控制它。假设如果你随意的关掉控。而返航飞回的位置不精准落到有人的地方或者有车的地方,后果太不可想象了吧。所以还是衷心的建议在环境和具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下,千万别关控。如果就如上的情况,它停不下来,是不是还要你跑过去按住它。那飞转的螺旋桨会不会对你产生威胁。千万小心啊。

网友:
4楼答非所问。

网友:
起飞前有无移动过飞机?  起飞点和着陆点是否存在高度差?

网友B:
我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是直接打姿态开控,油门拉到底,顺利停机。

网友:
等Dji出个傻瓜飞行器……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是直接打姿态开控,油门拉到底,顺利停机。

问题是我重新开控,拿不到控制权。 但看接收机的指示灯,关控的时候亮红灯,开控后熄灭,也就是说接收机是连上了,只是NAZA不听接收机的指令。

网友:
具说要打到手动,然后到姿态,不过也有专家说直接姿态方式即可接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重新开控,拿不到控制权。 但看接收机的指示灯,关控的时候亮红灯,开控后熄灭,也就是说接收机是 ...

我是先打到姿态再开控,你有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了这个时候你该收油门停俥了。控的程序中没有收油停俥这个指令。

不懂不要乱教人

网友:
摆脱  大家看说明书!

网友:
4楼也是好心提醒嘛……虽然答非所问!呵呵

楼主:
难道NAZA不会降落后自动停机?

网友C:
这一个就是典型的垂直感度没调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个就是典型的垂直感度没调好了

请教一下应该怎么调? 加还是减呢?

网友:
这个落地回弹与几个因素有关,主要是因为近地效应和地面冲击,感度过高也可能引起该现象;

近地时气压不稳,造成降落判断的误差,出现起伏;
同时如果地面太硬,落地时的冲击也可能引起传感器冲击,引起这种现象;
感度越大,对冲击也会越敏感;

建议,1,降低高度感度试试,2,选择合适的降落场地;安装位置选择可以选择靠上些,减小近地时气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