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关控后重新开,如何拿回控制权?

楼主(2013-01-02):
测试naza的失控回航功能,关控后重新开机,可以看到接收机红灯熄灭,但是飞机不受任何指令。
如何拿回控制权呢?

网友:
我用在固定翼上没这问题,可能是naza失控保护功能在做怪

网友:
我的naza(无gps)试验过,关掉触发降落,中途重开,重新控制住,没有问题。

楼主:
晕死,那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设置好了以后,空中重新开空,打一次三档开关就好,控制权就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好了以后,空中重新开空,打一次三档开关就好,控制权就回来了

谢谢,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