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板,轻木 雕刻机方案求助

楼主(2013-01-02):
用来做kt板,和轻木板切割

行程 900x1200x100
机架用12mm pvc,

x,y轴用各两根30mm光轴,z轴用16mm光轴

1605滚珠丝杆3根,台面用铝的,

电控部分为 57 2A二相步进电机,A3977控制板和JC3轴。

请大家指点,次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
有没有人给我答复一下啊

网友:
12MM厚PVC做行程 900x1200x100但你空走机架都震

网友:
应该不行,步进用2A的也太小,

网友:
不如用小两号的带座光轴,方管焊架子,哪怕密度板做架子也行,但是PVC12mm的有点太薄了。

网友:
买个激光头 做个激光的吧 然后用很轻的架子 再用同步带传动就行了

网友:
龙门不要太高

楼主:
总结 一下
1,   12mmpvc板刚度不够,那要多厚才行,能不能给个建议值
2,龙门不要太高,有没有比较合适的建议高度
3,x,y轴用各两根30mm光轴,z轴用16mm光轴 有没有必要加大
4,做个激光的,有没有给个淘宝链接,我不是很清楚用那种功率类型的激光

网友:
只玩这两种材料  当然是激光切割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 一下
1,   12mmpvc板刚度不够,那要多厚才行,能不能给个建议值
2,龙门不要太高,有没有比较合适的 ...

你这机机工作面积大。估计都没做过。
所以给建议的人不多。如果工作z轴行程100mm我的经验是高度400mm比较合适。就算刻木板,机架还是结实点比较好。上槽钢吧。非标槽钢厚度小点也不贵。加工费点事。pvc做大面积估计够呛。

网友:
你这个需求也许激光切割是最合适的,工具板块有成功案例的,

楼主:
激光切割 确实是最佳方案,淘宝查了一下80w的激光套件价格,一套下来超过预算了,主要是把握不大,
身边没有人能指导,现决定用8#槽钢,大概40元一米,加工制作也算方便,电气控制系统,
淘宝也有现成的卖,手头正好友张槽钢的雕刻机cad图纸可以参考,下面是要开始出草图了,
希望大家能多给指导

网友:
希望早点看到楼主的作品,支持!

网友:
我也正想做一个与你这个差不多(600*1200*80)的,现在驱动板(6560),57步进电机(3a),24v (15a)的电源也买好,正在看有关资料,还没定好方案,等你的图出来向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