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自制感应加热器

楼主(2013-01-02):
现在手上有一个微波炉变压器(800W),请教高手这个可以自制一个感应加热器吗?可以的话改怎么做?谢谢!

网友A:
算了吧朋友,没人会把内燃机改成涡扇,两者除了都是发动机外没有共同点。微波炉变压器具体不太了解,但是是把市电变成2000V左右高压,只是一个变压器。感应加热的本质不在于电压高,而在于高频,实际电压只有几十伏甚至更低。而且是把铁磁性工件当铁芯。不知道你要加热什么,可以做个ZVS,电路简单,我尝试过可以把5、6毫米粗螺丝烧红。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和感应加热是两码事。

网友:
变压器只是电源部分,微波不是电源发出的和感应加热更不搭边了

网友:
用电磁炉 到是可以改。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只能拿它当电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只能拿它当电源了

微波炉变压器不能当一般的电源的呀。

网友:
再去收一个微波炉变压器,用两个改小点焊机吧

网友:
再去弄一个大功率电子管,做一个中频振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了吧朋友,没人会把内燃机改成涡扇,两者除了都是发动机外没有共同点。微波炉变压器具体不太了解,但是是 ...

发个贴字看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