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玩450直机,终于起步了

楼主(2013-01-02):
今天在低空爬了几圈,慢慢起步啦

高手们给提提意见吧,一个人摸索真的很累!!

网友:
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A:
帮顶啊    咱俩水平一样啊,我也才刚飞起来。一个人摸索真的好累,现在时有时无的金鱼尾搞不定······

网友B:
地下车库吗 ?想起了我一开始也是在车库飞 哈哈

楼主:
看来不能发图拍照,下午飞机就撞墙了,损失惨重

网友C:
能离地飞起来很不错了,第一关过了对于无副翼来说这关相对容易些,要是有副翼,可能还要费一番功夫。要注意的是,离地的瞬间,尽量消除飞机向左飘移的现象,我想楼主知道怎么做。要知道,让飞机垂直起飞是很重要的。接下来,不要以为可以跑圈了,动一动杆,飞机就跑了,这很容易,但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她现在根本不听你的话,所以才会撞墙的。不要急躁,心里画一个圈,努力让飞机呆在这个圈里,随着练习时间的增加,心中的这个圈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然后是高度的改变,40厘米、60厘米……直到平视高度,包括改变高度的过程中,飞机仍然不跑出这个圈,甚至还能停在一个点上,恭喜楼主,对尾悬停基本炼成了!这时候可以跑圈了吗?遗憾地告诉楼主,不可以!因为还有对左、对右、对头悬停都要达到这个程度,你才算把握了一个“大致方向”,那时候你对飞机的姿态有一个基本的正确判断了,才可以让她慢慢动起来,你会发现她比现在温顺多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提醒楼主,那就是“降落”。我们可以选择不起飞,但是我们不能选择不降落!从视频中看出楼主不太重视降落的动作,飞机贴着地皮跑,然后猛然收光油门了事,这是不正确的。应该是飞机以均匀的下降率垂直接近地面(当然带着水平速度冲向地面也不是不可以,那需要技术水平作为保证),脚架似乎碰到地面的时候,通过推油门杆的小动作,让下降率减到最小,两只脚架完全实在地接触地面后,才可以收光油门。千万不要养成“一有事就收油门”的坏习惯,哪怕只有10厘米的高度,负2度螺距足以让你的脚架断掉!一次好的降落叫做“kiss”,楼主可以体会一下这种感觉。先聊这些吧,祝楼主飞行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离地飞起来很不错了,第一关过了对于无副翼来说这关相对容易些,要是有副翼,可能还要费一番功夫 ...

谢谢你的指点,获益良多!问个问题,万一遇到紧急状况,比如说突然有人冲过来,应该怎么办?

网友:
还不是很稳 继续练习

网友D:
嘿嘿,有副翼飞机,慢慢来,加油,很快就会上手的

网友:
飞场不错啊冬暖夏凉

网友:
模似器要多练

网友E:
我也是单飞,问题下楼主用的是什么三轴,从视频上看好像是无副翼的吧!没事了也多交流下,我现在用G3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获益良多!问个问题,万一遇到紧急状况,比如说突然有人冲过来,应该怎么办?

严格地说,我们的飞行空域是不允许有人穿过的,450级以上的直机是有一定的杀伤力的,所以选择飞场很关键,必须保证安全,否则宁可不飞。其它的紧急状况也会有的,比如说飞机本身出现故障必须紧急降落,有一项设置叫“hold”(有人叫做“熄火”),拨动这个开关以后,飞机动力为0,油门杆只控制螺距。当然在这种模式完美落地是需要练习的,楼主不必着急练这个,暂且作为一种安全措施把它设定好。一方面,在飞机起飞前和落地后,要习惯打开这个开关,好处是防止误操作油门杆导致大桨意外旋转造成伤害;另一方面,在飞行中,如果出现无法有效控制飞机姿态,救机无望的情况下,迅速打开这个开关,带动力炸机和无动力炸机的损失和危险程度是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支持一下,刚刚开始还是不错啊!

网友F:
LZ,你有一次飞得稍微高点然后右倾落地的时候,我真为你的脚架捏了把汗。我现在还不敢飞450,总觉得会炸鸡,而且会损失很大。

网友:
继续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单飞,问题下楼主用的是什么三轴,从视频上看好像是无副翼的吧!没事了也多交流下,我现在用G31

希叽歪750

网友:
还在联系模拟器,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才能飞起来,楼主飞的已经不错了

网友G:
怕炸就飞不了450了。建议可以在起落架后部绑一根30-40厘米长的木棍代替练习架,防止侧翻。我就是这么单飞过来的。记得我刚把“练习架”撤下来第一次飞,心情那个激动。。。就是没人帮拍视频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地下车库吗 ?想起了我一开始也是在车库飞 哈哈

车库奢侈!

外面冷,我在家客厅里练,先拿被子把电视之类的都包起来。
有一次大桨打了椅子腿(木制),大桨边轻微挂花,
椅子腿被削下去两个毫米。

大桨威猛!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怕炸就飞不了450了。建议可以在起落架后部绑一根30-40厘米长的木棍代替练习架,防止侧翻。我就是这么单飞过 ...

试试我那个自己DIY的脚架,管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209

下 载附件 (42.67 KB)

网友:
不错,多多练习!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车库奢侈!

外面冷,我在家客厅里练,先拿被子把电视之类的都包起来。

顶船王!
经验啊,我屋里的屏全都花了,连万用表都逃不过..

网友I:
引用 网友F:
LZ,你有一次飞得稍微高点然后右倾落地的时候,我真为你的脚架捏了把汗。我现在还不敢飞450,总觉得会炸鸡, ...

原来你的450和我的一样静态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顶船王!
经验啊,我屋里的屏全都花了,连万用表都逃不过..

小心安排,大胆飞行!

网友:
顶一下!换无副翼吧,好飞得很。现在新版本的kbar出来了,可更新固件,比较实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心安排,大胆飞行!

说得是,要注意的,太相信自己的功力,又低估了大桨的威力,小空间飞行即便是80级的六通也不可轻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原来你的450和我的一样静态

开学了,估计机机都要静态了。这学期既要带lecture,也要带lab,奶奶的昨天还收到一封paper的拒信,看来没什么时间和心情玩机机啦~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试试我那个自己DIY的脚架,管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209

这个好是好,但是一定要搞扎实些。脚下太软,一旦站不稳倒了,大桨扫地,损失要比脚架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是好,但是一定要搞扎实些。脚下太软,一旦站不稳倒了,大桨扫地,损失要比脚架大

这个至少包了5层发泡塑料纸,缠得紧紧的,肯定够扎实。
保持脚架只是一小部分功能,主要是新手降落太快的话,
主轴等部分的冲击力也很大,所以是全面保护了。
同时有效防止尾桨打地。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试我那个自己DIY的脚架,管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209

虽然现在用不到了。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我是新手,我也刚刚这样,还炸了一次机,幸好找到组织,帮调好了,共勉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嘿嘿,有副翼飞机,慢慢来,加油,很快就会上手的

不是有副翼吧

网友: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

网友:
在车间玩飞机啊?楼主做什么工作的?   多炸几次技术就上去了,

网友:
加油,可以蛙跳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原来你的450和我的一样静态

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冒着小雨把450带到了飞场。结果起飞就往右偏,几次都是这样,再后来发现机子在空中(也没敢飞高,只有50cm左右)居然抖起来了,你猜怎么着?陀螺仪居然是挂在机子上,而不是固定在上面了!神奇吧?哈哈~~~后来雨越下越大,于是收工回家。丫的到了宿舍楼下,外面漂泊大雨啊,愣是坐车了待了半小时,等稍微小点了就立刻提着箱子冲进宿舍。

回来之后还是不甘心啊,于是拿了一块3M的泡沫双面胶重新固定陀螺仪,这样加上原来的那款薄的泡沫胶,这个“缓冲垫”差不多有3mm了,我觉得应该够了。后来重新调了一下十字盘,用手机一个应用程序测了一下,已经达到水平,就上电在家里飞。因为场地小,只能在30cm的高度悬停,这下终于稳当了,尾巴锁的紧紧地,即便脱控机机也不会有明显的偏移。本想再飞高点,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见好就收吧,终于把我的山寨450调好了,嘿嘿~~

网友:
慢慢来,楼主也不错嘛,像我这样的都炸了三架了还飞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获益良多!问个问题,万一遇到紧急状况,比如说突然有人冲过来,应该怎么办?

飞远了 切熄火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冒着小雨把450带到了飞场。结果起飞就往右偏,几次都是这样,再后来发现机子在空中( ...

呵呵,陀螺粘好后还要用细的钩毛粘带轻轻绑一下。

好象你不惧也不担心那噪音,你直机飞到什么水平了?四面?八面?你那屋子那么小还是小心点好,再说你开一小会儿车就有地方飞了吧?不像我这里要开出去几十公里。即使这样我也不轻易在室内飞450,250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陀螺粘好后还要用细的钩毛粘带轻轻绑一下。

好象你不惧也不担心那噪音,你直机飞到什么水平了? ...

说来不怕你笑话,我至今也只敢在模拟器里面4面悬停。在真机上面不过是对尾而已。昨天是实在忍不了了,所以在屋子里试飞。但一般来说我在室内就连MCPX也都只是悬停而已,要飞航线还是到飞场。我这里其实有好几个飞场,最近的大约3公里,但是是在市中心,人较多,不合适。人少的飞场就得10公里之外了,不过肯定比你几十公里要近,嘿嘿。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呵呵,陀螺粘好后还要用细的钩毛粘带轻轻绑一下。

好象你不惧也不担心那噪音,你直机飞到什么水平了? ...

至于噪音,主要是怕射桨,不过我每次飞之前都检查一下大桨夹,轻轻拉一拉看看有没有横向上的虚位,如果没有就飞,如果有的话,则说明螺丝松了,那就得检修。只要不射桨,声音大点没啥,我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那个吸尘器的声音还巨大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至于噪音,主要是怕射桨,不过我每次飞之前都检查一下大桨夹,轻轻拉一拉看看有没有横向上的虚位,如果没 ...

我忘了吸尘器了,国内很少用,的确很吵,和450有的一拼~

原来你还没对头,路漫漫啊~ 不过我也比你好不了多少,练了四个月悬停了还不过关,各种方位还没融合好,如今也只是小机能正面转转,250都还没敢在室内对头,这个东西还真费时间,但基本功又不能不过,慢慢来吧,模拟器里我开始练侧摆了,真机落后很远。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帮顶啊 咱俩水平一样啊,我也才刚飞起来。一个人摸索真的好累,现在时有时无的金鱼尾搞不定·· ...

时有时无有金鱼尾  可能是由于陀螺仪偶尔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