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你们是如何加工平面的,

楼主(2013-01-02):
我用的是er25主轴,用6mm立铣刀搞平面总是有一圈一圈的刀痕,用手摸也摸得到刀痕,你们是怎么搞平面的。

网友A:
刀痕加工中心都有的,只不过人家刀痕很均匀。这是我的雕刻机加工的刀痕

网友:
转速、切削液、进给、刀路、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痕加工中心都有的,只不过人家刀痕很均匀。这是我的雕刻机加工的刀痕

你的看不出圆圈状的刀痕,我的用手能摸出出来,加工时,速度稍快,比如5mm每分钟,整部机都在抖。

网友:
机都在抖,估计刚性不够,在调慢点试试。

网友:
主轴垂直调整好,进给小点。

网友:
该锁紧的都锁紧一下……有时就是一小细节……

网友:
用单刃飞刀来搞,效率低些,但大回转出来表面效果好。

网友:
夹个角磨机砂轮上去跑一遍。。。

楼主:
er25 有飞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25 有飞刀么

飞刀跟ER25没关系,不过市场上面好像没有卖,需要自己D。

网友B:
这是使用飞刀和立铣刀加工表面的对比,材质为铝。 如果是钢材要用合金刀粒。

网友:
磨吧,要是想要精度高一点的平面就得磨

网友:
用面积大的铣刀试试。如果不是机机xyz轴互相垂直问题。磨磨也行吧。飞刀看着挺好的。谁给个链接看看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刀跟ER25没关系,不过市场上面好像没有卖,需要自己D。

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买块表面好的铝板。

网友:
家庭一般都是飞刀

网友:
哈哈,WIN兄。我用的是 250的刀架 。16MM的刀杆不用切

但我切了20方的3MM的切断刀与20方的DC1204刀杆

网友:
进给量小点,慢点会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使用飞刀和立铣刀加工表面的对比,材质为铝。 如果是钢材要用合金刀粒。

用立銑刀都有接刀痕...
用3片刀片的刀盤也是有...

沒辦法銑的那麼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