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G图传,和2.4G遥控一起用的问题

楼主(2013-01-02):
一起用,特别是
FPV
时候,
图传
发射和遥控接收机有无干扰?
干扰程度如何?
如何才能避免?
如何才能优化?
请老鸟讲解经验,因为2.4大众化,便宜,符合新手。暂不论1.2G;5.8G

网友A:
有
大
换控或图传
隔个十万八千里

网友B:
必须换一个~~

楼主:
必须不能同频啊,
高频好,还是低频好呢?

网友C:
和2.4G遥控会干扰,最好是换433M高频头。。2.4G图传传输很远,不干扰GPS。

网友D:
2.4与2.4是无法一起用的

网友E:
图穿不会干扰控,控会干扰图传,解决办法的确只能控尽量远离接收天线。换433或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