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OGO700跟TT E720

楼主(2013-01-02):
最近一直很关注LOGO700跟雷虎的E720,想请教一下各位,LOGO700跟E720各自的优点在哪?综合评定的话,哪架飞机更胜一筹?说直接点,就是哪个更好?谢谢~

网友:
这个档次的东西其实很难说清好与不好  外观结构风格迥异的两个机子 就好比法拉利和兰博基尼 你能说谁比谁好吗?只能看个人喜好了

网友:
以飞行和设计,一定是E720

可调节舵臂,长舵臂,15mm主轴,cnc斜齿,斜伞齿,超轻量,做工细腻,135十字盘

logo700

看起来壮,看起来骚,冠军机

700级别优秀的设计非常多,logo700 除了外观,我觉得没有太多可圈可点之处

网友:
狗700没接触过不清楚。个人比较倾向雷虎E720,设计非常人性化

网友:
不同风格都是好机器

网友:
都是好飞机啊!

网友:
LOGO 700 飞行重量接近5.9KG。。。

这飞机非常的重,和以往MIKADO 系列飞机轻量的特点相比 简直是大相径庭。。

个人看来,LOGO 700只不过是LOGO 800缩小版,比较仓促。

现在都有人开始用14S飞LOGO 700了,原因就是太重导致12S电流会很大。

那这样还有什么700级的意义呢?

LOGO 700 ,如果你是MIKADO的粉丝,你可以毫不犹豫的买下~

如果你从多方面考虑,E720会更妥当。

人性化的舵臂中立点调整,人性化的不拆头罩更换电池,扎实的做工和用料。

另外如楼上某大大所言,700级基本上没有什么好和不好。只有对于自己而言适合和不适合。

网友(2013-09-25):
选择雷虎,可以考虑全新设计的雷虎e700,全电机化设计,相比e720减重不少,对电机要求也低。各人感觉720由于要兼顾油电,所以有很多不必要的加强件

网友:
都玩700了应该对各种设计存在有优缺点有一定想法了啊

网友:
E720我个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