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 这个自己能搞一套吗 我看到调压阀有卖的20多块钱 电磁阀是哪种不知道 哪位DX明白这个 指点下 ...

网友(2013-01-03):
看楼主一个冷却系统敢下手2000,是个不缺钱的主。

楼主:
冷却系统想自己弄  想省点啊

网友:
如果自己加工 的件不多 可以先用手动的玩着 不用急于改造数控....或是不用急于换丝杆贴塑...

楼主:
先弄套冷却系统比较重要 买了2个防雾防护眼镜 安全第一嘛

网友:
你该不会是用这东西给导轨润滑吧。最便宜的集中润滑站也不贵,这种产品在机床上我真没见过。0.5MPA也就是气源压力等级,应该主要靠油气混合给刀具润滑冷却。一般集中润滑都要25公斤压力,打黄油压力更高。你可以买个2MPA左右的集中润滑站,价位各个等级都有。刀具冷却,买个流量不大的静音泵就可以了,比什么雾化好多了,可别当小白鼠。

楼主:
谢谢指点了 加集中润滑泵 不贴塑 工作量小没问题吧 燕尾导轨加润滑加哪个位置呀 7025的Z轴也是大问题 唉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网友:
diy 真不是这么玩的 我自己自动化电气商店 从变频 伺服 plc  气动元件液压元件 都有销售
我也喜欢diy 基本上都是淘汰下的设备 和零件,修修补补还能用

那套微润滑气冷系统 我觉得不上6000转加工中心 精加工 或者雕刻机精雕硬金属,就没有物尽其用
还是切削液系统更实用一些

我觉得diy第一是 要玩得高兴 第二 要玩的有意义 第三 我觉得钱应该省着花

而工业生产 是另一码子事 这些东西又不够档次 一台机床附件的大金的变频油冷机
就要几万,一台不二越的泵站也造价不菲 配到刀杆够半台机器钱

楼主如果在这方面深造 又是一码事

我发现 我有一大毛病,总是给新手泼冷水 ,自责一下

网友:
是铣床啊,对这个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