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款AT125可以入手吗??

楼主(2013-01-02):
请问这款AT125可以入手吗?
最大的车削直径 Max.turning diameter over bed Ø125mm

最大的加工长度Max.processing length 200mm

刀架回转直径Turning diameter over tool carrier Ø70mm

主轴孔径Spindle bore diameter Ø9mm

莫氏主轴锥孔Morse taper of spindle hoie M.T.NO.1

主轴距刀固定范围和主轴之间的距离Distance between knife fixing reference and the spindle axis 8mm

尾座锥孔Morse taper of tailsock hole M.T.NO.1

主轴转速范围Spindle speed range 200-2800r/min

调整范围Drill-holder adjusting range 0.6-6mm

最大钻孔直径Max.drilling diameter Ø6mm

钻轴杆Drill shaft 30mm

钻轴孔锥度Morse taper of drill shaft hole M.T.NO.1
钻轴速度范围Drill shaft speed range 200-2800r/min

工作台尺寸Table size (L×W) 85×60mm

“T”槽宽度width of "T"groove on table 8mm

电机功率Motor power 250W

电压Voltage 220-240v

度量和英文两种处理线程Metric and English thread kinds for processing 8/8

外形尺寸overall dimensions(L×W×H):530×297×421mm

包装尺寸package dimensions(L×W×H):580×350×470mm

净/毛重Net/Gross weight:23/25Kg

网友:
AT125 快成月经贴了

网友:
这个嘛,放到单位消遣娱乐还是可以的。

网友:
貌似全套塑料齿轮

不如买2手工业机器了

网友:
啥都可以入手,但得看价钱,不贱不要这款的。

楼主:
论坛有人买过这款机子吗、介绍一下使用情况

网友:
看你想拿它干嘛了,用途不同装备不同。我用2K4就觉得挺好的,当然能换个大的更好。呵呵。

网友:
好小的车床,不知多少米可以搞定

网友:
前段时间搞活动1550 大洋。我也在犹豫,用过的兄弟没一个吱声的

网友:
两用的玩具

网友A:
大家都在改数控呢 挺好玩的 一床在手 车铣都有 车床性能精度都很好 铣床精度差可铣铜铝软金属 铣铁勉强 床小 声音小不占地方 高兴时开机玩几下挺好的

网友A:
有个群友把AT125卖了 买了210 结果后悔了 只有车没有铣干不了活 对业余玩家米不侈 零件丕是不错的 另外改数控就更好玩了

网友A:
做小零件是不错的

网友:
感觉没有海安at125的好•

网友:
这个机器我用过 那车 不好形容 那铣 顶不上几百的台钻
玩玩还是不错的
如果真正干活 不太好用
全能 等于全不能

网友:
主要是便宜,我看玩模型滴倒是可以搞个玩玩滴

网友:
主要是看合不合你用,合适就可以买

网友:
如果买来要求不高,可凑合用,如果有能力改造一下,可以做一些精细小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群友把AT125卖了 买了210 结果后悔了 只有车没有铣干不了活 对业余玩家米不侈 零件丕是不错的 另外改数 ...

才不后悔呢!

网友B:
at125又火起来了?现在的价格是1550包邮,前几天看到的

网友(2013-08-08):
引用 网友B:
at125又火起来了?现在的价格是1550包邮,前几天看到的

1550包邮,在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