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PCM9X2控更换2.4G高频头后无失控保护,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1-02):
JR PCM9X2控更换2.4G高频头后无失控保护,是否有别的更好的方法能有失控保护,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知LZ买的什么品牌的高频头,2.4G高频头和接收机套装一般自带失控保护,看说明书吧。

网友:
PCM版本有单独的失控保护设置选项,2.4G后,是在对频的时候设置失控保护,LZ可以参考DSX9的说明书来搞,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LZ买的什么品牌的高频头,2.4G高频头和接收机套装一般自带失控保护,看说明书吧。

我收的是二手的,pektrum DM9,接收机用的是山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收的是二手的,pektrum DM9,接收机用的是山寨的

SPECTRUM的高频头和接收机都可以在对频的时候进行设定失控保护,不知你用什么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ECTRUM的高频头和接收机都可以在对频的时候进行设定失控保护,不知你用什么接收机

spectrum cm921的接收机

网友:
同样问,天8+assan2.4如何设置失控保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