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华科尔02S的自宫问题

楼主(2013-01-02):
我的华科尔02S到手没多长时间,已经自宫三次了,基本都是降落太猛,大桨的负螺距过大,使大桨狠狠打在尾舵机的连杆上材料准备一个尾舵机安装架,塑料电话卡一个,改装方法很简单,见图片

楼主:
安装架与碳方杆没有上螺丝,挺紧的
已经用此方法使用月余,没有再发生自宫情况,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A:
好方法啊!~尾杆上...能不上螺丝就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啊!~尾杆上...能不上螺丝就不上

谢谢入沐加分支持

网友:
这方法貌似就是叫桨打到电话卡上

网友:
还没自攻过.请教一下,预防.
降落是普通模式么,螺距多少,是砸地么?

网友:
将军同志真聪明

网友:
不过我的自宫过2次,都是熄火螺距过大引起,后来减小熄火螺距再也不自宫了。楼主的负螺距是不是太大了?
我的负螺距是这样的,上下两翼间距约4.5厘米。

网友:
再顶!同问!难道就是负螺距太大造成的??????我没遇到过啊

网友:
楼主是在为中 国电信做广告的

网友:
没试过LZ 的情况

网友B:
防自官,不用改裝的,我玩了250才發現,為何250的槳不會像 V120D02S 般鬆,就是不會自官。所以要不自官,只要把槳上緊點,就沒問題了。

网友:
自从使用副厂2.5MM毛细钢管改做主轴后,由于不由自主地加长了一点主轴,使用旋翼头位置稍加高了几个毫米,主桨打尾拉杆和尾管的机率大大地减小了,基本上没有再砍到尾管和尾部的任何东西。

网友:
嘿嘿这个不错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防自官,不用改裝的,我玩了250才發現,為何250的槳不會像 V120D02S 般鬆,就是不會自官。所以要不自官,只 ...

有道理!

网友(2018-03-24):
引用 网友B:
防自官,不用改裝的,我玩了250才發現,為何250的槳不會像 V120D02S 般鬆,就是不會自官。所以要不自官,只 ...

一语道破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