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图传密封到显示器里面,图传的热量散不出去,夏天会不 ...
把图传密封到显示器里面,图传的热量散不出去,夏天会不会中暑?

楼主(2013-01-02):
看了很多兄弟的一体化
图传
监视器,非常骚气。
刚摸了一下接收机,发热量还不小,如果密封起来,热量散不出去,就是一座小火炉!
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同学一定想过这个问题,求分享更多……

网友A:
散热绝对是问题,我不会这样做

网友B:
散热的话也不是大问题,装个小的散热器就好了

网友C:
散热绝对是问题,时间久了估计吃不消

网友D:
既然要一体化那就要舍得把显示器开个口装散热

网友E:
开孔散热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孔散热就可以了。
效率不高吧,不装风散感觉开孔也够呛

网友F:
接收真的很热的话干脆直接装个铝散热片在接受上,显示器后壳开孔把铝散热片露出来。

网友G:
我刚刚实测了发热量很低比rc805少很多
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H:
自己买的图传模块不知道散热片应该装在哪个面上,一面是应该是屏蔽的盖住元件的铁皮,一面是带针脚的后面板,摸着后面挺热的如果装这面看见还有不少焊点,害怕混电短路。

网友I:
图传发热时大问题,长时间飞行散热片必备!

网友J(2013-06-01):
散热的话也不是大问题,装个小的散热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