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天地飞四合一接收的调整

楼主(2013-01-02):
    我收了个MD520,起飞的时候发现飞机总是往后退,不是轻微的,是影响到起飞,飞都飞不起来。还有就是我的天7是美国手,这个MD520默认是右手油门,我检查时发现本来左边摇杆是控制油门和左右侧飞的,现在却变成油门和机尾方向(就是打左边机尾往左),我应该怎么设置呢?

这是接收机,上面的Gain应该是陀螺仪感度吧,Center是什么的中点啊?

这是插头的顺序,电机插头接反的话会不会烧掉啊?

网友A:
这个是双桨的4通机吧!!!
首先你要搞清楚一点,什么是美国手,左手控制油门和方向,右手控制副翼和升降!遥控器改手纯属软件设置,对应的通道永远不会变,跟接收机没关系的!飞机往后飞,调节微调,或者调整连杆的长度吧

网友:
以前我也 一台,卖了,不是很好调整。

网友:
我把这个接收用到遥控车上,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双桨的4通机吧!!!
首先你要搞清楚一点,什么是美国手,左手控制油门和方向,右手控制副翼 ...

感谢你的帮助!刚才我进凤凰模拟器的时候调出了遥控器界面,发现我动左摇杆的左右,在模拟器中其实是右摇杆在动,但是凤凰模拟器的固定翼所以搞得我以为美国手的直机是左手控制副翼的,谢谢指点!另外再多问一句调整哪一个连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