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没有给讯号步进电机,XYZ轴在不定时会移动很小的距离

楼主(2013-01-02):
没有给讯号步进电机,XYZ轴在不定时会移动很小的距离,有时半小时,有时十几分钟,就会有一个轴动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呀,是不是因为步进电机受了干扰?

楼主:
帮忙看看那里可能干扰

楼主:
不能正常工作,求救呀

楼主:
会不会是这个接口板的问题呢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啊,多半是干扰引起到,但我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接口板?

楼主:
我已经把电源放得尽量远了,还有什么会引起干扰呢?

网友:
我之前也是有这个问题,是干扰造成的
电源输入也加个滤波吧。

网友:
还有一点要接好地线,之前我没用地线,接好以后效果明显

楼主:
谢谢,我接下地线看看

楼主:
地线可以直接接在床身上吗?

网友:
步进电机线用4芯带屏蔽线试试。我的也没这个现象。

网友:
我用mach3遇到过这类问题,换了个软件版本就好了。

楼主:
我用的是屏蔽线,原因大概找到了,我旁边有个110V的电源变压器,把它关掉,试了一个小时,没出现电机自动走的现象。

网友:
有时是直流主轴电刷火化产生的干扰,可以仔细看看是不是

楼主:
自已顶起,问题还是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