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C主旋翼到底比FBL主旋翼低多少

楼主(2013-01-02):
DFC主旋翼到底比FBL主旋翼低多少?
我测了450FBL主旋翼0度时下表面离尾管上表面约85MM,那DFC这个尺寸是多少呢?

网友A:
目测低5mm左右

网友B:
一直纠结那种好?

网友C:
1厘米 不到

楼主:
突然想到了一个简单的测量方法:
只要测量桨夹连杆的长度差就能反应出低多少
450FBL连杆中心距约45mm,DFC约37mm;
结论:DFC旋翼头比FBL低约8mm!
过一会就去试一下DFC到底有多神奇

楼主:
试飞回来了!
DFC提升直升机的滚转速度方面表现出色,很轻易的完成定点滚转,侧摆完成也容易了。
尽管炸机维修成本有所提高,
但是,从获得操控表现来衡量在450机子上DFC值

网友D:
貌似也低不了多少吧 再低浆会打到十字盘导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