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的选择和调整,几个设备的对比,给新手的建议

楼主(2013-01-02):
下午气温骤降快到了冰点,全新的D90还没飞就有一只因低温而抖舵,450试飞计划泡汤。倒是我带了模拟器想请教Brandon,正好他也带了,做了一下对比,发现了一些问题。

1.信号速度,Brandon用的是原版G5.5,控是软件带的Futaba的USB控,信号速度明显比我的50块钱的山寨狗要快,表现就是更跟手。这个好像跟狗和控的搭配也有关系,我带去的是一个华的2603,狗是同一只,但速度明显比家里的2403慢,也可能是笔记本速度不够。感觉最明显的是我以前试过用声卡和软件模拟狗,信号延时能到半秒钟以上,基本上不可用,回头有时间要试试并口或串口的如何。

2.控的手感,对比2603和Futaba,Brandon说2603还要好些,我摇了摇,的确差不多。相比之下我早时用过的SM600,就是100多块的那种USB模拟控就差很多,摇杆太紧太长又不可调,电位器也不耐用,所以不推荐新手买这个。

3.模型参数的调整。我一直以为软件的缺省参数应该是最接近真实的,但Brandon不这么看,并现场把我的调了一下,试了试,果然大大不同,以前坛子里有帜子详细介绍过方法,链接在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
临时地址: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extra=page%3D2

总之,模拟器是个系统工程,要给予重视,不是花几十块钱随便买一个插上能飞就行,配不好根本不能用来练习,特别是没人带的新手,感觉不好就扔一边了,只能用真机来炸技术。

给新手的建议:

1. 原版软件要800多,带Futaba的专用模拟控,有米的模友首选,信号速度是最快的。然后就是几十块的那种要另接真控的山寨狗,坛子里应该有很多2603,2403,都是RTF里带的没用过的,百来块就能收一个,用它们来练模拟器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2403,四通控比六通还好调整,适合新手。如果手头已有Devo7级别的控那用它来练最好了,四轴承摇杆已接近顶级手感。也不用爱惜电位器,如果你能把它磨坏可能自悬翻可会了。

2. 无论怎么调,都还是和真机有不小的差别,所以一般装装只用来练练舵面反应就好了,如果想练3D动作那最好高配,电脑首先得快,狗要多买几种找最快的用,控要顺,模型参数要精调。

3. 模拟器的悬停难度高于真机,Brandon可是F3C顶级高手,模拟器悬停也会飘,所以新手不用要求太高,能形成本能的舵面反应就可以了。

个人经验,还请大家指正补充~

网友:
那个SM600真心烂。一买回来摇扛中位就有虚位,害得我练了那么久就是悬停不了。不过最近拆进去在关键部位用热溶胶填上,才悬停练得有些感觉

网友A:
信号速度?能给讲讲吗?我也是futaba控。没楼主说的那么邪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速度?能给讲讲吗?我也是futaba控。没楼主说的那么邪乎。

我指的是futaba的假控,就是原版G4软件自带的,信号速度是指从控传到电脑里软件的速度,我们反复试了,原配的的确是快。

真机的话从摇杆到舵机要经过控的MCU先做数模转换,再送给高频头调制,然后是无线传输,接收解调,接收的MCU解调输出信号,再给三轴加工处理,最后送给舵机。整个过程一般都能做到微秒级,模拟器里多了从数字信号转PPM再从PPM转回数字的两个A/D转换过程,再通过本来就不快的USB总线传进电脑,更加上山寨模拟器多用最最廉价的DAC做第二个转换所以整体速度慢很多倍,基本上是毫秒级了。

这个延迟如果超过100毫秒感觉就非常明显了。你可以试试快速摇摆看飞机跟不跟得上,之前我以为是大机稳的缘固,今天一对比才知道是信号速度问题,两套模拟器,电脑性能都差不多,甚至Brandon的还要慢些,我们选同样的机型同样参数,两个人同时开始摇,对比太明显了。

楼主:
还漏了两个环节,盗版模拟器会在windows里虚拟出一个游戏摇杆(你可以在控制台里看到),然后再用一个盗版软件也就是emulator从虚拟摇杆那儿取出数据做一个转换再送给模拟器软件,我想也许原配的futaba可能根本连PPM都不做,直接数字信号通过USB传给软件,所以整体速度才差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