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控制板使用GMFC软件的硬件部分

楼主(2013-01-02):
gmfc软件需要从驱动板里面获得一个2Khz或4khz的脉冲信号,来模拟细分功能。
如果能准确的输入脉冲即可正常工作,2khz输入电脑软件显示为250,因为并口是8位的脉冲要除8 也就是 2000÷8=250  4000÷8=500。
因为gmfc软件要通过脉冲信号来控制电机的速度,所以输入的脉冲要精确最好是整数不稳定的脉冲会带来噩梦,让机器运行不稳定。严重的会导致丢步。所以放弃了几元钱的555
脉冲对于gmfc软件至关重要,所以我用单片机产生了2000和4000两个脉冲输入并口10脚。(请欣赏下图)

跟驱动板没关系所以任何板都可以使用

将信号线接入 10脚 (上图为接口板示意图,如果接口带有光耦请先短路光耦)

四轴一体板可以直接焊接在并口10脚上或者限位接口上

GMFC确实不错,但个人认为这个软件最有用的部分不是DXF输入。而是软件控制切割丝温度,不同的泡沫通过选择就可以实现温度调节,什么意思? 简单的说不同密度、不同材料的泡沫,如:EPP KT板 通过软件菜单选择就可以设定不同的预存温度。这个功能绝对不能放弃。其实就是个MOS管,原装图纸是BUZ11,多少钱? 5元一个(也许我买贵了),关键是光耦,记住必须要有光耦。由于MM2001图纸里电源就是50V和我的切割丝配的电源一样,所以这个部分没费劲。

我的四轴驱动板是有铝合金外壳的,加入一个脉冲板已经很费劲了,再加入一个电流控制确实有点费劲。而且控制也不方便。所以还是做了个GMFC软件使能控制盒吧脉冲板也装进去。
(下图为完成的作品请欣赏 )

网友:
这个软件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A:
直接对电脑并口也不做隔离,不好的习惯哈

网友:
没头没尾的, 是什么什么东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对电脑并口也不做隔离,不好的习惯哈

有光耦隔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光耦隔离

单片机出来直接接并口了啊,哪有光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出来直接接并口了啊,哪有光藕?

图纸上的 cny17就是光耦。手工焊的和你平时见的一排一排的肯定不一样,在场效管旁边。

10脚输入的是频率,无法通过光耦也无需光耦。

普及:单片机工作电压3.3-5V 对并口没有伤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上的 cny17就是光耦。手工焊的和你平时见的一排一排的肯定不一样,在场效管旁边。

10脚输入的是 ...

单片机工作电压3.3-5V 对并口没有伤害,前提是电源跟电脑电源一致或完全隔离,如果接热底开关电源且与电脑开关电源反相(既火零相反)则可引起大压差损怀电脑端口甚至主板.所以一般非电脑内部供电一般采取光藕隔离措施.小小的习惯能让你免去很多日后的麻烦.

网友(2017-04-30):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GMFC软件可以用普通的四轴控制卡,但是需要给控制价加一个单独的脉冲信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