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改恒温,温度控制器可以么

楼主(2013-01-02):
       今天逛废品站拆了俩温度控制器,还不知道干啥用,能把烙铁改成恒温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

能给个教程么

楼主:
继续顶呀,来个上帝吧,额米豆腐

网友B:
弄个白菜白光就可以了,还好用。这个要改你也得上张图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温控啊。

网友C:
先搞定热电隅吧,要耐温1000度的。一般都买成品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白菜白光就可以了,还好用。这个要改你也得上张图大家看看是什么样的温控啊。

看坛子里有买卖的这玩意,顺便拆了俩,想找找玩法,主要想看看大家都用这玩意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搞定热电隅吧,要耐温1000度的。一般都买成品套件。

我的温控是400度的,1000度的热电偶浪费不

楼主:
忘了把热电偶也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温控是400度的,1000度的热电偶浪费不

一般K,J 都可以到1。5K温度。

像936和高频烙铁都是手柄内置的热电隅。

网友D:
400度没有问题,无铅焊锡的熔点最高不超过250度(百度查的)配一个热电偶就ok了,花不了几块钱,再从矿坛淘点白光头,一把山寨白光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0度没有问题,无铅焊锡的熔点最高不超过250度(百度查的)配一个热电偶就ok了,花不了几块钱,再从矿坛淘 ...

刚又看了看是300度的

网友:
恒温烙铁 一般是这样的

烙铁发热丝部分还有一个热电偶 或者热电阻组件 加热的同时 热敏元件的阻值 通过运放 比较
控制一个开关管 原件 或者继电器

工业的加热控制也有精确比较 直流脉宽调制的

你买的那个温控器要有配套的 探头 捆绑在烙铁头上

这个温度范围 要能包含烙铁常用的温度 200-400 就可以了

网友E:
国产a1322.烙铁芯本身就带k型热电偶,可直接温控表。温控表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最好改成可控硅或场效应管开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国产a1322.烙铁芯本身就带k型热电偶,可直接温控表。温控表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最好改成可控硅或场效应管开 ...

再补充一下,1322烙铁芯是24v供电,不能直接用220v交流电

网友:
用温控器是最简单的,现在的数显智能温控器便宜的才几十块钱。热电偶更便宜了,最常见最便宜的K型热电偶线0.4mm线径的才1块多一米。如果你的万用表带测温的,用那个测温探头也可以。温控器的温度范围无所谓,那只是在标识精度之内的能保证的温度范围,超过了一样能现实,不过误差大点,一般不会超过5%,所以不成问题。普通烙铁加温控器可以控制在100块之内,并且温控器还可以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