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 450QS的配件能不能和亚拓或者飞越这些配件通用?? ...
KDS 450QS的配件能不能和亚拓或者飞越这些配件通用????????????????

楼主(2013-01-02):
KDS 450QS的配件能不能和亚拓或者飞越这些配件通用????????????????
高手回答

网友A:
要通用干什么啊,KDS的原厂件价格也不高的啊!比竟是正品的啊,比飞越好多了!

网友:
450QS有没有哪些好的升级件?

网友B:
有的,旋翼头可以完美升级全金属,其他的细节联系模型店咨询就好。

网友C:
没什么升级的,会航线了,再买一台好一点的。目前,和亚拓450尾管,横轴,尾轴,不相同,皮带传动齿不同,十字盘比亚拓的大。

网友D:
没事 大胆用 一样的就能用!!!忽忽!!

网友E:
我以前练悬停砍到树,就桨断了,中轴出问题了,怎么舵机都扫齿了?金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