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天电池质量如何,用过的说说?

楼主(2013-01-02):
如题,好象双天
电池
内阻参数都不给出!

网友A:
这电池质量还不错,就是平衡线太蛋疼了,4块电池有3块断了,估计是线细的原因。我有四五个品牌的电池,其他的从未断过平衡线。

网友B:
量足 无许标。。价格高了点

网友C:
平衡头的线短了些导致易断

网友D:
很不错的电池,价格高了,我的flux就用,暴力的一b

网友E:
除了贵点 其他都给力

网友F:
价格高,第五个循环开始怀孕(无过放),现转成控电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