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Android变成比例遥控器(一个硬件方面的技术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02):
求助一个问题:

有没有可以传输方波的无线模块?
想找一款传输能传输方波信号的无线模块.
看到网上的2.4G SPI接口的模块, 需要我把波形编码后发送再解码, 感觉好麻烦, 有没有不需要编/解码, 直接可以传送的透明无线模块呢?

多谢了!

载机传送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202&extra=page%3D1

楼主:
可行性分析:

1 用 Android 手机生成 48000Hz 的PPM信号.
static final int frequency = 48000;
static final int playBufSize = AudioTrack.getMinBufferSize(frequency,
   channelConfiguration, auditEncoding);

相对于 Iphone 的 44100Hz, Android 的 48000Hz 在这里不仅仅是比 IPhone 高了一点点儿, 而是整个算法中不再有整除不尽的问题, 1ms 对应是48整数, 而不会是 Iphone 的约等于44.

楼主:
2 把音频输出到高频头。

用三星S5830i与HTC G6测试通过了。飞梦2.4G接收连接的电调与舵机工作正常,舵机无抖舵现象。

楼主:
3 用PPM高频头+接收把PPM信号转换为对舵机的控制.

这里, 我们直接使用飞梦的PPM套件. 需要注意飞梦的高频头需要用 2S 或者 3S 电池, 如果直接给5V的电压, 它不会工作.
这一套8通的高频头近200.

目前手头只有飞梦2.4G与天地飞72M的高频头. 用飞梦2.4G有数据记录是527米.
天地飞的72M高频头暂时还没想到办法让它工作起来, 我再测测吧.

楼主:
4 上位机
上位机方面目前只做了简单的可行性研究.
能通过飞梦DIY套件, 让电调与舵机正常运动, 也能让模拟器正常工作.

网友:
不是硬件高手,纯围观

楼主:
解决了一个问题:

微信总是会悄悄的把音量给调小, 而这套软件是需要把音量调为最大的.
已经加了一个逻辑, 第20ms把音量调到最大.

从此不再受马X腾的折腾了.

楼主:
软件的界面还未写好, 目前只有简单的重力感应及油门、方向舵调整。

先来设计一架电动固定翼载机,贴子发在电动固定翼区了。

网友A:
非常支持楼主,希望楼主快点开发出软件和硬件,绝对先购买体验!!!

网友B:
牛X~~~~~~~
2.4G的都是用编码发送,FM的可透明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X~~~~~~~
2.4G的都是用编码发送,FM的可透明传输。

请问有无现成的透传模块,F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行性分析:

1 用 Android 手机生成 48000Hz 的PPM信号.

1001us时,还是有余数;44100的频率已经够高了,理论上采样频率2倍于被采样的波就ok了

网友:
PPM信号本身是编码过的 发射器的编码可能是简单地加头尾码,好对码

楼主:
感谢大家分享经验, 关于透明数传这块儿, 暂时就不想再花时间研究了.

主要是想利用透明数传实现超过8个通道的功能, 现在打算使用加外挂的方式把一个比例通道变为若干个开关通道了.
原理:
使用 0 - 48 这49个数来对开关信号编码.
如果采用2进制, 可以实现 2^5 即5路开关信号的编/解码. 1 * a + 2 * b + 4 * c + 8 * d + 16 * e 32个数。
或者2路2进制+2路3进制编码,实现:开关1开/关,开关2开/关,开关3左/中/右,开关4左/中/右。(1 * a + 2 * b) * (1 * c + 3 * d)  36个数,用3进制主要是考虑到实现相机的:变焦拉近/停止/拉远,舵机的抬头/停止/低头功能,另2个通道实现对焦与拍照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无现成的透传模块,FM的?

有的,PM的高频头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无现成的透传模块,FM的?

这个好像可以根据   车载MP3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