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5度!S800初始化失败,电机无规律乱叫+Z15自抖+iosd蓝屏

楼主(2013-01-02):
时间∶2013年1月1日中午14时。
气温∶零下5_6度(红外测温+误差修正)
现象∶如题……(通电后先是悦耳的多重滴音,然后就是无规律的单滴音,好象由M2发出……)

回家室内再试,一切正常!

网友:
注意设备的工作温度。大多数电子产品的工作温度范围是0-40度。
除非有特别设计,否则难以超过。不说别的,电池在低温情况下性能明显下降。

网友:
起码iosd不会在这个温度蓝屏?有没有适配器

楼主:
没有IOSD低温补丁....

楼主:
个人认为是电调的产品一致性不好,此处表现为电调元器件的低温性能不好。

这应该是故障隐患!说不定那天就会自旋了……

网友A:
标题说+iosd蓝屏,又没有iosd.?到底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说+iosd蓝屏,又没有iosd.?到底啥原因

打错了,已经更正....是没有IOSD低温补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了,已经更正....是没有IOSD低温补丁

到代理免费拿一个

网友:
低温冻手,还是不要飞了。

楼主:
今天再试,户外零下2.5度,室内16度。IOSD工作正常,Z15初始化时有抖,M2时转时不转,最后彻底不转……移室内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
lz您好,您的问题我们已了解,能不能拍一段视频以便分析?

网友B:
应该是M2力臂线路有损坏,在温度降低时发生了线路收缩进而影响了信号传输,电调端的单滴声是无信号报警。楼主联系DJI维修吧。

网友:
哎……温度啊!太冷或太热都只有停飞!

网友:
难道楼主就是七0一侦听局局长

楼主:
http://www.tudou.com/v/T7LcZlfU120==.html

注意最后一段:刚移至户外时因为机器温度还没降下来,所以看起来是正常的,但很快随着温度的降低,先是一会转一会不转,最后就彻底不转了。再移至室内,M2电调滴....滴...响,用手唔住M2电调的底部加温,很明显:先是滴音之间的间隔逐渐加长,一会后滴音消失,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M2力臂线路有损坏,在温度降低时发生了线路收缩进而影响了信号传输,电调端的单滴声是无信号报警。楼 ...

从室外刚移至室内通电后:自检悦音,然后滴...滴...滴...
用手给M2底部(电调)加热:滴....滴.....滴........滴..............滴....................................(滴音消失)一切恢复正常!

说明电调某元件温度性能不好,低温性能不好,不一定常温或高温性能就可靠,所以这应属重大安全隐患!如果发生在空中必然是:停车+自旋=运气!

网友:
我的Z15和OSD在零下2度左右也表现很差,乱码要不就没有任何显示了。

网友:
M4与M2换换试试,判断故障是在机臂还是在接触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室外刚移至室内通电后:自检悦音,然后滴...滴...滴...
用手给M2底部(电调)加热:滴....滴.....滴 ...

电调很简单,就是CPU+MOS+阻容,这是元件的耐温等级范围都是大于使用环境的。所以这种信号中断不应该是元件原因,应该是工艺原因,比如虚焊等问题在低温PCB收缩的时候发生的,属于个别现象。。楼主联系DJI处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很简单,就是CPU+MOS+阻容,这是元件的耐温等级范围都是大于使用环境的。所以这种信号中断不应该是元 ...

99.9%的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了!今天中午按DJI工程师的意见再次试验:M2与M4交换,结果还是原来那根问题臂呈现出同样的故障现象!测试环境温度为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