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ini cp和fbl100

楼主(2013-01-02):
天冷,想入架小6通电直在家玩玩。徘徊在mini cp和fbl100之间。请各位大侠给个建议,不甚感谢。

网友:
关键看看楼主的技术高低,老手的话CP,新手的话FBL

网友:
fbl100配什么控啊?要怎么用?始终不明白

网友:
我也在这两点个上犹豫呢价格都差不多

网友:
MINI CP 舵机上不起 再怎么高手 也有炸机的时候 在家里 大桨打着啥 搞不好就扫齿  FBL 没飞过 我准备用MINI CP主板 套上FBL的机身 不知能不能改出来

网友:
在家飞还是选直线舵机的吧,扫齿真真可怕

网友:
fbl新版直线舵机用了几个月,没问题,我想只要舵机不直接撞上东西就没事,还有电位器问题,可以换毕竟安心一点。

网友:
看来fbl 100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啊

网友:
果断fbl100!现在还在高活动送不少配件的!性价比好!耐草!配件便宜!

网友:
华科尔新出了super cp比mini cp便宜不少,功能和mini cp一样。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A:
感觉还是mcpx好一些,手感不同

网友:
推荐选super cp

网友:
不妨等等fbl80吧,听说锁尾和动力都比fbl100好,因为有伟力922和nano cp所以价格不会太高(虽然现在价格还是个秘密),而且不必用它家的控,听说还有两个星期左右就会出来,马上就会有照片了

网友B:
昨天购入 SUPER CP +D10  换下T7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昨天购入 SUPER CP +D10  换下T7控

super cp+D10多钱?
我入的super cp+D7E 一共650,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super cp+D10多钱?
我入的super cp+D7E 一共650,贵吗?

我刚买,要750,你是哪家才650?

网友:
最便宜泉速CP,不过精度差点
有SUPER CP卖啊,miniCP可以退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