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浅谈DLG重心调试,45度俯冲测试法。

楼主(2013-01-02):
     在DLG的飞行中很多人都会根据厂家的建议来设定重心,但是实际上这个给定的重心可能未必完全准确,每个人的电子设备都不一样,在安装的时候也会带入一些误差,加上每个人对DLG的调试也不一样加上每台DLG制造的时候就可能会有小误差。所以正确的调整重心其实很重要
有的人会觉得重心真的那么重要吗?我的飞行经历告诉我是的。即使是0.5G的压铅变化也会带来飞行细微的影响。再接触的一些模友中,有的模友为了能使整机的重量减少而宁愿重心位置不对也不配重,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重心位置的调整非常关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马克德拉教授的文章原文地址(http://charlesriverrc.org/articles/supergee/CGMarkDrela.htm)其中给出的一副图片。
      这幅图片的意思是首先对DLG进行45度俯冲测试,然后松开摇杆,在模型下滑的轨迹中判断DLG的重心是否正确。
我来对这个方法做一些详细的解释,首先我们把DLG通过手掷的轻投等方法先调试到可以比较好的滑翔。然后把DLG甩高,这时切换到巡航模式。通过微调调整模型的飞行轨迹使它以最理想的滑降比滑翔。然后推杆,使模型开始45度俯冲,这时松开摇杆,观察模型的俯冲轨迹。这时会有以下的3种情况:
     1,模型开始慢慢变成抬头,转为平飞的趋势(头重,需要减少配重)
     2,模型依然保持45度继续俯冲,或者极少的微微抬头,说明重心位置正确。(不需要调整配重)
     3,模型开始从45度俯冲慢慢转向90度俯冲的趋势,(头轻,需要增加配重)
     如果出现了1和3的情况我们需要调整配重,然后重新调整测试。
下面解说这个测试的理论依据,一般的DLG尾翼并不完全起到平衡作用,而需要负担一小部分的升力,在味道的飞行速度下,重心位置的偏差并不会有那么大的飞行影响,但是实际上我们的DLG总是在复杂的气流环境下飞行,DLG相对于空气的速度总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于是这也引起的机翼和尾翼之间微妙的力矩平衡变化,下面以俯冲测试的第一种情况为例,模型头重,尾翼需要提供极少的升力甚至是负升力用以平衡头重的机头(尾翼向下的舵量不够或者安装角错误),在俯冲测试中,模型的速度不断增加,机翼的效率逐渐提升,升力开始变大,但是尾翼却因为向下的舵量不够或者安装角错误,升力系数并没有配合机翼一起变大,于是模型开始抬头,2和3的例子可以以此类推。
       那么正确的重心可以有什么效果呢?下面就我的飞行经验做一些解释。首先一台重心正确的DLG再飞行中突然遇到大风,或者由顺风转逆风飞行时,DLG的姿态是整体的向上平移。这样很好的避免的模DLG过大的姿态变化幅度,从而减少了气流从机翼上面剥离,影响机翼的气动效率。如果是头重或者头轻的DLG这时会出现抬头和低头的情况。别小看这小小的变化,DLG是无动力的飞行器,他的所有能量只来自于那几十米的重力势能和热上升气流。只有在飞行中如何减少各种能量的消耗,让DLG最稳定,柔和的飞行,才能让这些精密的空气动力学机器DLG发挥出它最好的效率和性能
       除此之外,重心的正确和DLG对气流的铭感度也有很大关系,在德拉的文章中指出了不正确的重心会使DLG变得对气流过于铭感和过于迟钝,前者发生时DLG会发生比较大的姿态变化,从而导致飞行效率降低,后者则会使你错过一些气流
       以上的文字是对于德拉的重心调试方法的解释和自己飞行的实际体会。欢迎大家对我提出不同的意见或者一起交流关于重心的新的,希望能在和大家的讨论中,慢慢打造出一套DLG全方面的飞行攻略

网友A:
这个测试方式动力固定翼实用不?

网友:
认真学习了,这个原理跟动力固定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测试方式动力固定翼实用不?

也是通用的,只是像F3A这种飞机调整的时候测试的步骤可能还要多一些,包括主翼配重、发动机拉拉力线调整等

网友:
这样的好帖要赞!!!
最近在研究dlg,好多细节还没搞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通用的,只是像F3A这种飞机调整的时候测试的步骤可能还要多一些,包括主翼配重、发动机拉拉力线调整等 ...

谢谢哈

网友(2013-02-06):
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调试~飞机向上45度冲~~收油门后飞机抬头就是头轻,飞机向下就是头重,平飞有少少向下就是重心正确.

网友B:
很好的启发  原来俯冲时候翘头是头轻? 我一直以为头重。。。。。。

网友:
你的帖子很好

网友C(2013-04-24):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启发  原来俯冲时候翘头是头轻? 我一直以为头重。。。。。。

到底是哪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底是哪种正确?

哈哈同问我也觉得翘头该是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