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能买到2号铣的塞铁

楼主(2013-01-03):
买了台2手的,回来检修发现塞铁都小了,不知道是翻新过还是塞铁换过了,但是见轨上没什么磨损痕迹呀,不知道哪里有卖塞铁的,另外就是主轴自动走刀里面的那个伞齿也没了

网友A:
买来也是毛坯。不如自己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来也是毛坯。不如自己做

这个,不好做,母燕尾上的斜度很难量的准,量准了也不好加工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那个铣床的塞铁貌似也要换才行。。

网友:
淘宝搜R8主轴 ,炮塔铣零件一大把

网友:
淘宝有卖的.就是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做,母燕尾上的斜度很难量的准,量准了也不好加工

找个手艺好的钳工.做这塞铁没问题.宝贝上卖的太贵.还得改.旧机床都得配制

网友:
是的,这是个办法,而且这样做效果最好,但这样做的问题还是制作难度大,时间长,首先还是要铣个大概,然后请钳工配铲,一根配好,每个500,700估计没人做,不过,如果找不到原厂的配件,楼主估计也就这个办法了,

网友:
小了就贴层软带呗 刚好还阻力小了 软带厚度好几种挑个合适的就行

楼主:
已经买到合适的,价格还不贵,45块一条,做工还可以,塞进去正好,还是弄工业床好,这床的零件市面上都能买到,还不贵,买了200多块零件就能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