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你让我情何以堪啊·····

楼主(2013-01-03):
前2天为客户拍摄。前2个起落正常。就在第3次拍摄的时候,因为是一个前进镜头,拍摄完后就在掉头要回来的时候,突然失去控制(姿态模式),空中疯狂自旋,马上切到手动可是没反映。眼看他往一边飘走,马上切GPS试试。机子位置定住了。但是还是疯狂自旋,云台也开始发疯,自旋的同时,机子往一边倒,感觉要翻过去。自旋了一会儿。又不旋了··我看快抓紧降落。可是没一下又开始自旋。旋啊旋··我的心也旋着。后来终于不旋了。赶快抓紧降落了。2分46秒,右下角,朋友帮我追飞机追的好幸苦啊。··太感谢我这个朋友了。我庆幸的是,机子没炸·不然损失多惨重啊·····

请大疆给我一个解释····设置都按说明书设置。说明书也仔细看了N边。机子也飞过很多次。这次真是吓死了。

网友:
先拿下沙发,帮顶一下.

网友:
太恐怖了,接触不良还是低温?

网友:
综合分析95%的可能属于低温原因,参见我稍前发的贴子∶
http://5imx.3vwed.com/bbs/forum. ... 6388&extra=page%3D1

两者应该属于“一因多果”!
非常难得的宝贵经验!

网友:
...................  不是吧  我-18度还在外面飞NAZA呢     看视频上 外接温度应该不是很冷啊   怕怕啊   我的WKM刚装完  还没飞呢   这不刺激我呢吗!~  本来想这两天试飞呢   如果真是温度的原因   你让我们东北的魔友情何以堪啊 !

网友:
这个太刺激了!!DJI能站出来说明白么。。。。

网友:
拍大片啊。

网友:
没炸就好!!看LZ所在环境温度应该不是问题!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力臂接触不好!

网友:
LZ被吓尿了出来飞迟早要还的

网友:
一般的设备都不会太详细说明温度对其的影响吧

网友:
反正我伙计的WKM是飞走了,永远的飞走了!

网友A:
看LZ得飞行速度不满,会不会的飞太快,震动厉害,悟空的三轴姿态传感器错误?

网友:
遥控器有问题,头疼医脚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检查某个力臂是否存在动力输出不稳定的情况。

网友C:
追飞机的跑得真快

网友:
连云台都自旋,明显是飞控的问题。判断GPS或电子罗盘故障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Z得飞行速度不满,会不会的飞太快,震动厉害,悟空的三轴姿态传感器错误?

我在转弯的时候已经减速了。应该不是速度过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检查某个力臂是否存在动力输出不稳定的情况。

当时稳定下来后,我2米低空测试,乱飞、大动作、各种测试。可是他就好好的,不炸鸡了。2天后。(因为元旦大家大家放假,也没找卖家)再次测试。前1块电池正常,第2块电的时候,离地2米左右,又开始疯狂自旋了。慢慢收油,还好也没炸。再次启动的时候,这下发现了。M5电机不转了。应该是这个原因了。以为是接触不好··我拆下M5,重新装了几次还是不转。   S800通电后,没有启动电机,电调的灯应该不会亮吧?当我通电后,发现其他5个电调灯都不会亮。只有M5的亮着。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飞机的跑得真快

朋友给力啊···一听说那边是湖。撒腿就开始追飞机。掉那么大湖里还真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