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关于初始化问题求助

楼主(2013-01-03):
小弟刚接触APM不久,现在把各个部件连起来了,现在问题是这样的,就是刚上电的时候,
舵机
摆动完成后,舵机的控制是好的,但是点击没有反应(没有滴滴答的音乐,推油门也不转),然后断电后重新启动就正常了,能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网友A:
用的什么电调
这个情况 可以按RESET

网友B:
电机没声音,那么就不是没有信号了,要么电机没通电要么就是通电而没有信号变化。重新刷一遍固件,还有就是确定接收机连线,apm跳线,另外电机的线焊接

网友A:
如果是APM跟好盈四合一配合使用,可能会出现需要按一下RESET才能使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