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GoPro3用得还好吗?我的体会

楼主(2013-01-03):
我的是黑狗,不管是用24、1440、720拍的视频,在我的电脑上打开都是超级的慢,而且断断续续,难道我的电脑真的要退伍了吗?
电脑是台式联想机,四核,2G内存,显示差了点,不过我播放sony nex-7拍的视频很流畅呀,这个g3。。。。。看来不换显卡就不行了吗?
  兄弟们,你们的电脑什么配置呀

网友:
720p都卡?不至于吧,播放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换播放软件吧!

网友A:
明显是播放器的问题,换PotPlayer试试。。。720视频即使用11年前上市的奔腾4 2.8G处理器都不会卡。

网友:
我以前的破电脑播放720p以上的高清视频会出现视频和声音不匹配,严重迟滞的情况,换了台新电脑就很流畅了

网友:
我有二核笔记本也不会相你一样啊!

楼主:
回兄弟们,我用的是QQ影音,你们呢?

网友:
八成播放软件的问题。

楼主:
我刚才换成PotPlayer来播放,感觉要快点了,但是播放的时候还是很卡,你们是用什么软件呢?谢谢

网友:
LZ难道没装显卡驱动?仅靠操作系统的基本驱动在跑?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播放器的问题,换PotPlayer试试。。。720视频即使用11年前上市的奔腾4 2.8G处理器都不会卡。

PotPlayer好用,Kmplayer也不错,据说是同宗的

网友:
i7 4.5G cpu , 8g 2133mhz 内存, GTX680 4G显卡 , SSD硬盘

用暴风影音很卡或者有声音没图像, 用迅雷看看播放器 一切正常  速度超快

网友:
射手播放器,开源的,可以选硬件加速模式播放。

楼主:
迅雷播放器也不行

网友:
狗3的格式不够规范,所以解算慢。

网友:
你的硬盘有问题了,头疼医脚

网友:
sd卡有问题了?裸狗有问题了?

网友:
用Kmplayer。别用暴风之流的流氓播放器。在你电脑上种插件

网友:
显卡和硬盘!还有软件!还三样一个一个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