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8的两个接收机接收距离是一样的么,一个单天线, ...
天地飞8的两个接收机接收距离是一样的么,一个单天线,一个双天线?

楼主(2013-01-03):
天地飞8的两个接收机接收距离是一样的么,一个单天线,一个双天线?昨天去飞一塞斯纳,飞得大概一百米高这样子,然后就螺旋坠机了,用的是单天线接收机,买的时候配了两个接收机,单天线的有8个插口,双天线的有9个插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
应该是失控,因为螺旋坠落时候,遥控改正姿态没有反应,

网友B:
螺旋本来就很难改出!这个不一定是失控吧?

网友C:
我同意楼上的看法,我的天地飞九2.4g遥控450全油门拉升限只看到到一个点起码也有一两百米吧电调都保护了也没见失控啊,当然下来我是熄火降落的

网友D:
一百米就失控了?不会吧,我飞600米都没有失控过

网友E:
您好:
单天线和双天线的接收机遥控距离是不同的,目前双天线的只有9通接收机才有,但不管是我们的那款接收机,在电磁环境良好的地段使用,遥控距离远远不止100M,您可以在地面拉距测试看看您的控实际距离有多远,再确定是否需要售后,谢谢!

网友F:
飞前肯定试过吧,要不哪敢飞远呢

网友G:
一直在用天8,不知道飞机飞到天上怎么估算距离,总之失控从来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