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换个XA650机架,问题请教一下~~

楼主(2013-01-03):
准备弄个XA650机架,看论坛上好多人用这个~~电机选的是恒力的,是用4225好还是4822好~~各自选配多少的KV值~~浆用APC1047和1147的~~上3S的电池,最多载个NEX5~~

网友A:
W4225—KV610   配1238桨,但电池要4S的,因为电机支持4S,效率可以发挥到最好

网友:
我今天X650也升级了4225

网友:
我的650还是v2216 暂时无米升级

网友:
4225 610kv 12寸桨 或者4822 690kv 12寸桨,都用4s好点,3s也可以飞,但载重渣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W4225—KV610   配1238桨,但电池要4S的,因为电机支持4S,效率可以发挥到最好

正解~!~!~!

网友:
还要补充的就是  带5N的话 还是比较费力的    单电最好还是6旋翼以上  稳定些

网友:
支持,六旋翼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