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700N DFC os91发动机无法启动

楼主(2013-01-03):
无法启动.我先堵住排气管.启动把油泵到化油器.二合一已经连接了.为什么发动不了.是不是油还没有到化油器呢.油针是主副都二圈.

楼主:
有谁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A:
启动不了原因很多,第一先检查火头是否被烧了,二是不是过于富油,三怠速油针是不是关了的~当然我也新手,这些只是我启动不了时发现的问题!

网友B:
有缸压吗?用手能轻易拧动启动头吗?

楼主:
启动头顺时针很顺.逆时针能吃力的拧动

网友C:
首先要确定点火部分没问题,然后检查油路,都没问题的话,只要有缸压,不用堵排气就能启动,假如发动机里面没油,只要多转动就一定能启动。

楼主:
我现在是油箱有点鼓鼓的.拆下火头空转.油不能喷出

网友D:
LZ把火头拆下来,用点火器点下,看是否变红发热,如果反映就是火头烧了换一个火头。另外查下油管是否有地方没有安装到位,吸不到有,可以可能油箱到化油器的油管内是否有气泡。主副油针都两圈的话,有点富油可能将火头浇灭

楼主:
我退到1.75圈了.如果有气泡怎么办.谢谢

网友E:
楼主你好,请看RCMANIA,我给你非常详细的解答了。

楼主:
非常感谢RCOP大哥的讲解.非常感谢.祝新年快乐

网友E:
客气!祝你飞行愉快,如有不懂可以单独找我,也可以加我的群(这是ALIGN DFC专用群:79290193)加入时请备注机型。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